[笔电] 求助X230笔记本电脑插上电池不能开机单独适配器能开机什么问题

楼主(2023-11-27):
X230偶尔使用,突然一天开机进系统后一会就死机了,强制关机后重新启动,还是进去死机,反复几次后就进入不了系统了,就在显示启动画面种开始蓝屏,好几种蓝屏代码。查询说是可能硬件故障,随后又开始拆。一开始怀疑硬盘,想用PE看看,结果是PE也进不去,也一样是启动画面就蓝屏,代码基本都一样,拆除硬盘再进PE还是进不去。过了两天,拆掉电池开机,能进入系统了,但CPU好像是被限制了,进系统操作明显感觉比较慢。外围的能拆的都拆过,都是一样的结果,插上电池就不能开机,拆掉电池用适配器就可以开机。拆开主板看了一下,没有明显的烧坏的痕迹,简单测了一下电池接口周围的电容、电阻也没找到短路的元件,别的元件也不回会测。

补充一下故障,就是如果拔掉电池用90W的电源适配器也会蓝屏,用65W的就可以开机。

请朋友们帮忙分析一下,看看是哪的问题。
拍了几张蓝屏代码的图片

网上也找不到解决方法
拆机的拍了一下主板电池周围的元件

因为主板上有层黑色塑料贴纸,芯片上有残留的胶,不是烧的痕迹

没有明显的烧坏的元件,也没有烧焦的味道

网友A:
先检查,BOIS原设定是否跑掉了,检查下系统启动模式,硬盘引导模式等!没问题重做系统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BOIS原设定是否跑掉了,检查下系统启动模式,硬盘引导模式等!没问题重做系统看下! ...

感谢朋友的分析,BIOS用编程器重新刷过,没什么作用。换过硬盘想重新做系统,插上电池的时候PE都进不去,只用适配器可以进PE,也能重新装系统,新系统也一样,插上电池就是蓝屏,进不去系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朋友的分析,BIOS用编程器重新刷过,没什么作用。换过硬盘想重新做系统,插上电池的时候PE都进不去, ...

笔记本维修厮修过类似故障,去抖音看看

网友C:
唉!现在都不肯自己研究了,凡事找啥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维修厮修过类似故障,去抖音看看

好的,我去找找看看,谢谢

网友D:
內存条插槽,
用纯酒精清洁一下,
更換新內存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唉!现在都不肯自己研究了,凡事找啥音.

主要自己能力不行啊

网友E:
替换测试  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內存条插槽,
用纯酒精清洁一下,
更換新內存条试试。

感谢分析,内存插槽没清洁过,换过内存,结果一样。后来感觉就是主板上连接电池的部分有问题了,插上电池就不开机,不插电池就能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替换测试  换电池

感谢分析,换过一个确认肯定是好的电池,也是一样的问题。电池插在电脑上也能充电,就是不能开机,测量电池电压,之后插到电脑关机充电,电压会上升。

网友F:
用PE再试,没问题就说明是系统问题,PE也不行就开始检查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PE再试,没问题就说明是系统问题,PE也不行就开始检查硬件...

感谢分析,用PE试了很多次了,还重新下载制作的了新的PE启动U盘,结果都是一样的,插上电池启动就蓝屏。插上电池PE也启动不了。不插电池用适配器启动PE重新做系统,再插上电池,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G:
拔掉电池,单独使用适配器供电如果工作正常,故障就锁定在电池本身和BB的电源管理电路……先换一个好电池试试,如果正常就是原来的电池坏了;如果换电池故障依旧,只能是电源管理电路出毛病了,修主板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拔掉电池,单独使用适配器供电如果工作正常,故障就锁定在电池本身和BB的电源管理电路……先换一个好电池试 ...

感谢分析,用一个确认好的电池试过,也是同样故障,好像忘了一个故障,如果拔掉电池用90W的电源适配器也会蓝屏,用65W的就可以开机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分析,用一个确认好的电池试过,也是同样故障,好像忘了一个故障,如果拔掉电池用90W的电源适配器也 ...

那就锁定主板电源管理电路了……你会就拆机自己搞,不会就拿去有芯片级维修能力的专业人修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就锁定主板电源管理电路了……你会就拆机自己搞,不会就拿去有芯片级维修能力的专业人修 ...

芯片级别的自己就不行了,主板拆了只是简单查找电阻电容是否有短路,看来自己是整不了了

网友E:
要找出主板上坏的元件。一般需要热成像或者用鼻子闻出来手指摸出来。
现在X230都十几年了,维修费用过高就不如买13寸1080P的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找出主板上坏的元件。一般需要热成像或者用鼻子闻出来手指摸出来。
现在X230都十几年了,维修费用过高就 ...

感谢分析,老机器了,出去维修的价值不大了,所有就是看看自己能不能找到问题所在,现在看来自己估计搞不了。插电简单摸过,没找到发热的位置,没有热成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找出主板上坏的元件。一般需要热成像或者用鼻子闻出来手指摸出来。
现在X230都十几年了,维修费用过高就 ...

会的不难难的不会 …… 电源管理模块就那几个零件,给师傅鼓捣很快就欧了。收费几十到一张红纸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