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个功耗表的背光改为绿色

楼主(2023-11-27):
前些年买的泰克曼,这表凑合用光,但是不推荐,不知道是否个例,反正我这个不准,但是能用

然后实测,确实电流比较准的,电压不准,导致功耗数值高10%,凑合用吧
但是当时买的时候,好像50左右,反正我看论坛里大佬用的都是北电的,肯定比这个好

想起来还有这款表,论坛积分换的,改了一半就吃灰了,拿出来试一下,顺手改个背光
别说,电压还比较准的,看来比上面的那个好
改之前是蓝色的,反正我觉得眼睛都要瞎了,我不喜欢蓝色背光

没有专用的这个型号,随便找了喜欢的翠绿色的贴片凑合焊上

虽然是方向不一样,但是凑合能用,应该不影响

背面效果,凑合一下吧,毕竟手工焊接的

拆都拆了,那顺手就改固态吧,贴片的这种电解电容,我默认它各方面都是垃圾

拆机小固态装上,反正手里多得是

没有同型号的25v固态,换个新的艾华电容吧

拆下来的电容

网友A:
改造完了,没有上个图?
看看是否绿油油的

楼主:
手机拍照,一言难尽,这些图都是配了一个夹到手机上的微距镜头拍的
有些效果还行,但是总体感觉比以前强
这两天尝试用谷歌相机,微距方面确实比红米的自带的强,有需求的推荐尝试一下

楼主:
这个是用谷歌相机,配合了莱卡鲜艳滤镜的效果
用电脑显示器看,已经接近肉眼的效果了,感觉好很多了
就是右边w和hz的位置,还是能看到一点点亮度偏高了,不会改LED的亮度,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造完了,没有上个图?
看看是否绿油油的

原来是蓝色的,忘记拍图了,反正效果很差
我个人很不喜欢蓝色背光的,无论蓝色是否伤眼睛,还是效果差,反正就是能改就改
白色背光也比蓝色的好啊,不知道为什么商家都喜欢用蓝色

网友B:
这张,视觉效果好,顺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张,视觉效果好,顺眼。

对吧,我就说绿色的好看点
这张背光还是比较接近肉眼颜色的,虽然对比起来,蓝色盒子部分过于鲜艳了,但是要绿色肉眼效果,只能选这张

网友:
这背光很顶了。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蓝色的,忘记拍图了,反正效果很差
我个人很不喜欢蓝色背光的,无论蓝色是否伤眼睛,还是效果差, ...

蓝光伤眼镜
改个暖光的试试

网友:
谷歌相机拍的好

网友:
白光也挺好哈!绿光更护眼.

网友:
要想精准 还是国网电表

网友:
之前一个表背光也是蓝色的,似乎不怎么样,后来改成黄灯了

网友:
喜欢橙色的

网友:
这个效果还不错啊,和早些年的12864液晶屏有点像

网友:
这样看起来舒服多啦!

网友:
改了之后应该说比较适合眼睛,醒目容易观看。

网友:
看着绿色的确实比蓝色的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