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入手大有5208和东成DCA2055T两个锂电钻----好香

楼主(2023-11-27):
入手了两个电钻,一个是大有5208,一个是东成DCA2055T,感觉两个钻都不错。分享一下对两个钻的感受:
一、大有5208做工不错,拿在手上感觉很好,开关线性非常好,几乎等于无级调速了,优点很多不再一一说了。自己感觉到的缺点说一下,1、一档扭力确实有点大,不要指望用它来扭小螺丝。2、快慢档开关经常会拔不到位。3、开关空档行程超过三分之一有点大了。
二、东成DCA2055T性价比太高了,比5208还低的价格买到两电一充,真不错。做工和手感也非常好,与5208的主要区别是最慢转速更低,一档扭力很小,适合扭小螺丝,用的20V平推电池,个人感觉使用起来更方便,快慢档切换很顺畅不卡滞,5208的缺点在2055上都没有了。2055T的主要缺点是夹头用了一个10mm的,明显小了点,还有就是用了一个线充 ,没有座充用着好。调速开关测试结果只有8个档位,远远没有5208的线性好,不过也完全不影响使用。上几个图片供参考。
期待用过的朋友也说一下感受。

两个箱子大小一样,5208的做工更好些

5208也能昂首挺立

5208重量977克

2055T重量1359克

2055T的电池带有电量显示,与东成20V平台通用。

2055T带的线充充电功率32W,实际标称充电电流1.5A,大品牌,没虚标。

5208的实际充电功率48W,比实际标称充电电流3.6A还大点,非常好,绝对的快充。

网友A:
这几天用无刷电钻,感觉声音好大的
以前用有刷的,没觉得这么大声音,奇怪了

网友:
这两货都是无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用无刷电钻,感觉声音好大的
以前用有刷的,没觉得这么大声音,奇怪了 ...

无刷和有刷声音完全不一样。无刷的声音确实偏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刷和有刷声音完全不一样。无刷的声音确实偏大。

齿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齿轮问题?

无刷电机转动高频问题

网友:
买过威克士的了,大有出5208了。哎。。。。

网友C:
香是很香,但也费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香是很香,但也费钱

而且还要去找地方存放它

网友:
无刷的噪音高, 力量大

网友:
一直想买一个,没想好买哪个牌子,

网友:
香的很,我还是继续用的便宜有刷货吧

网友:
5208还可以

网友D:
给个结论,如果只能买一款,选哪款?

网友:
我来说一句,看销量好像大艺A3接口的电池最高,打算以后买个大艺冲击螺丝刀,用来自攻螺丝和钻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个结论,如果只能买一款,选哪款?

如果喜欢小体积就买5208,如果喜欢平推电池就买2055,价格和性能都差不多。

网友:
5208高低速拨片是不是偶尔推不到位,卡当?

网友:
出门准备带两个充电器?

网友(2024-01-02):
家用的话12V完全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喜欢小体积就买5208,如果喜欢平推电池就买2055,价格和性能都差不多。 ...

东成这款电钻和大艺的电池通用吗?看接口好像是一样的,打算统一下接口,另外带不带冲击功能?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