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LED专用12V内置电源XM-18-1.5A,并请教是否专用

楼主(2023-11-27):
这个长条形电源铝合金外壳,看起来比塑料插头一体的那种好一些,于是撸回来了,拆拆看。

电源没有螺丝,只要把左右的塑料卡子拉出来就行,
比塑料壳那种超声波焊接的简单

内部整体图。

电路板左侧细节

电路板中侧细节

电路板右侧细节,感觉变压器比普通的大一些
不知道是不是意味着质量好一些。

另外请教一下,这个电源在卖家的主页中,
用很大的字说只能用于LED,不能作为其他用途。
并且壳子上也说了是LED专用电源,
但看原理好像就是普通的电源啊,

那么,它究竟能不能做普通12V电源用呢?

网友:
不能做普通12V电源用

网友:
今天论坛还蛮好的!

网友:
壳子都值点钱了

网友:
个人意见,没看清主控。根据说明应该是12v灯带用的,不是恒流电源而是恒压的,所以我认为可以当电源用

网友:
恒流电源,不是稳压电源,所以不能当普通电源使用

网友:
接上负载就知道了么

网友:
就是一个普通的12V1.5A开关电源,有光耦,应该有稳压功能。

网友:
这个是恒压输出的,可以当开关电源用,但是一般这种led电源纹波偏高,对纹波要求高的场合不合适

网友:
开关电源的可能性比较大,灯带的电源都是恒压供电

网友:
不错电影做工还算可以

网友:
恒流源不建议做普通电源用。

网友:
恒流电源,不能用做普通适配器,电压是随不同负载电流变化的。

网友:
这是小功率的LED隔离驱动

网友:
听卖家的没错

网友:
先用不同长度电热丝测试下,确认是12v恒压电源后,可以接车载设备。

网友:
估计是不好用

网友:
可以当12V电源用吗?

网友(2024-05-24):
看做工用料都不错,做普通电源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