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30000MAH罗马仕充电宝

楼主(2023-11-27):
一个30000MAH的充电宝鼓包了,拆开看看

接上可调电源试试,显示电量10%

鼓包的两块电池,不用了

留下一个正常的电池,好像也没用了。

拆机完。

网友:
努力一下,去掉负分

网友:
这个还挺好!
但爱马仕...

网友:
6103方案,貌似还可以,支持18瓦快充

网友:
太大了,感觉不是很方便

网友:
我也有个一样的应该在地下室吃灰

网友:
带着个砖头,也不方便。除非是开车外出

网友:
鼓包的处理掉,单块电芯应该也够用

网友:
显示功能挺齐全的。

网友:
感觉软包的结局都是鼓包

网友:
我有个一样的。
不过有点虚标,没电状态5V2A充电只能充进去20Ah左右。

然后放电会在30多%直接就完全没电

网友:
罗马仕定制电芯。热敏电阻又省了。
这个厚度应该可以塞进18650/20700电芯,替换又能用5年。

网友:
这么大容量用在哪里合适?日常生活用不上这么大容量,而且还重,携带不便,出差远行,飞机高铁又有限制,也带不了

网友:
罗马仕基本把温控电阻全系列省略

网友:
有2个罗马式的,20000mah,5000各一个,都鼓包了,这个牌子的保护做的不行。

网友:
现在的快充也压榨了充电 宝的生存空间

网友:
电池容量虚标?有这么大么?

网友:
太大了,坐飞机火车都不能带

网友:
废品站捡过十几个充电宝了,大的小的都有,这个好像没有22w快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