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3525可调电源不能0V起调

楼主(2023-11-27):
我有个电源,3525芯片的,标注0~200v可调,但实际只能24~200可调,改变3525①脚分压电阻可以把起始电压调低,但最高电压也跟着低了,并且还是不能0v起调,请各位大神是什么原因,谢谢!电路图自己照实物画的,可能有错误,请指正。另外,可以增加电流可调吗,怎样增加,非常感谢!

网友:
等高手破此问题,我也有个此类电源想改可调。

网友A:
居然有200V这么高电压的可调电源,这范围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有200V这么高电压的可调电源,这范围有点大

是的,就是看到范围大,所以收了,可到手后发现不能0v起调。

楼主:
电源本身自带电压可调的,但不能0v起调。也想增加电流可调,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2024-01-27):
调整2脚电压,可以做到0.9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