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拆了二手老喇叭装车上玩一下

楼主(2023-11-27):
这个两个好的BOSE 502A上的喇叭是1.2欧的。加陷波+3欧电阻。。不太满意。。。。把新买的BOSE M100的音箱拆了两个BOSE的莲花喇叭4.2欧的,装车,这会我满意了!!!!好听,耐听!!!BOSE 的喇叭。。。。真的听上瘾了!!!。

网友A:
尺寸小了点儿!效果有提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小了点儿!效果有提示吗?

个人喜好不一样,感受也不一样,,,玩玩就是啦!!!

网友B:
你们都是换喇叭的,我是换车机
18款的吉利gs,自带的车机确实弱爆了,关键是不带全景360
前几天去安装了一个车机,车机上带360的,性能也好,总体满意

换完了发现它自带psd,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就是音质也好了, 原来那音质就是垃圾
换完了之后,好歹能听了,所以我也不用折腾喇叭了,虽然是吕布骑狗,但是满足我需求,能听个响了

网友:
以前折腾过几个喇叭,确实换大口径喇叭音域更宽低音更足。后来无意间手机刷机装了个蝰蛇音效,打开动态系统,viper低音,viper高音。瞬间觉得原来的喇叭不用换,还有很深的潜力可以挖掘。。。

网友:
只要功放功率够用,在音效处理方面下点功夫,是最经济可行的办法

楼主(2025-06-09):
效果刚刚的好。。。。。。。。

网友:
宝马e39的音质音效比雅阁好听太多,这也是我喜欢老宝马的一个原因之一

网友C(2025-08-11):
引用 网友B:
你们都是换喇叭的,我是换车机
18款的吉利gs,自带的车机确实弱爆了,关键是不带全景360
前几天去安装了一 ...

DSP ?  PSD?

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C:
DSP ?  PSD?

功放?

对的,功放,我没研究,反正就解码的意思吧?
原来印制垃圾,换了这个车机,音质好很多

网友D:
真羡慕你还有bose喇叭拆

我车上是B&O的音响,估计换了喇叭也比不换好不到哪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羡慕你还有bose喇叭拆

我车上是B&O的音响,估计换了喇叭也比不换好不到哪里去 ...

不用羡慕的,我是买了一个bose的音箱回来,专门把喇叭拆了装车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真羡慕你还有bose喇叭拆

我车上是B&O的音响,估计换了喇叭也比不换好不到哪里去 ...

B&O的也不差,丹麦的音响也是一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B&O的也不差,丹麦的音响也是一流的

这个音响还是能听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