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IK-Y190数显压力表“拆机”

楼主(2023-11-27):
某地淘汰了一批就地显示压力表量程0-4Mpa精度0.05,显示单位有Mpa kpa  bar kgf等捡了几个拆着玩。正面是这样的

背面和重量是这样的

沿着背面压合的缝隙撬开
面板是一块有机玻璃贴了一层PVC面膜

环境潮湿按键生锈了时好时坏。本来按键是十字布局,通过转接板变成一排了

蛮厚的不锈钢外壳和七号电池盒

四线的压力传感器封装在接口螺丝里面

网友:
多捡几个,卖了买酒喝

网友A:
单片机吗,不知道是不是STC的

网友B:
楼主真会拣,  不过拆的不彻底, 传感器,显示屏。。。都没拆成散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会拣,  不过拆的不彻底, 传感器,显示屏。。。都没拆成散件。。。 ...

传感器后面的铝制件拧不动了,本来计划再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吗,不知道是不是STC的

芯片字太小了有三防漆看不清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的不错!

没有铜,除了一个铁薄螺母其他都是不锈钢的。

楼主:
谁要付运费就行

网友:
想搞个改装下车载打气泵,想想还缺一个压力开关

网友:
挺好,这玩意我拆过几个,里面是四位半的数模转换

网友:
关键是传感器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D:
压力表没看到控制输出端

网友:
看起来做工还不错,精度应该没问题

网友:
做胎压表可以不

网友:
是干电池供电的。

网友E:
0-4MPa量程太大了,家用小车胎压才0.25MP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压力表没看到控制输出端

没有控制,单独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0-4MPa量程太大了,家用小车胎压才0.25MPa左右

个头有点大,接口丝头是M20×1.5螺纹。电池供电3伏
用嘴使劲吹能吹出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