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有铅和无铅的焊接温度 仅供参考

楼主(2023-11-27):
软件翻译 定有不足之处 ,仅供参考。

网友A:
标了183度的熔点,为啥会需要+5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了183度的熔点,为啥会需要+50度?

焊接过程中 焊盘 元件和锡线 都要吸收热量。焊锡并不是像胶水一样怼上去一砣就能完成。焊接过程中焊锡会熔化元件和焊盘的一部分金属与之熔和形成新的合金。所谓焊接部理想温度就是这三者焊接过程中的温度。要使烙铁头让这三者在一秒内升至焊接部理想温度 ,则要在焊接部温度的基础上增加温度,以更高的温度换取更快的加热速度。

楼主:
当然这个加100度只是满足大部分需求,可根据器材回温能力 ,烙铁头接触面积,和焊盘散热能力,酌情调整。

网友B:
温度 可以灵活调整,  毕竟材料 不同,耐温度有差异,一般有铅的我用230度,  无铅的280 或者320度,  标准是接触2秒化水即可

网友:
还要考虑烙铁温度准不准,感觉在320到330最不伤烙铁头,太高不易上锡,且要加助焊剂保护一下头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 可以灵活调整,  毕竟材料 不同,耐温度有差异,一般有铅的我用230度,  无铅的280 或者320度,  标准 ...

对的 焊料合金成份不同 需要的温度也不同。两秒太久,时间控制1秒内。

网友:
温度还是需要和实际实用的焊锡和焊接原件特性区别对待。随时调整的。

网友C:
白光这些低端焊台,全厂做校准时发现,普遍都有10度左右温度偏差(和说明书规格一致),但是有些超过20度。真是大跌眼镜。难怪以前在大厂要求一周一测(大多水过去算事),小厂半年一测已经算负责了。
焊接温度不够导致冷焊,很多人宁愿高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光这些低端焊台,全厂做校准时发现,普遍都有10度左右温度偏差(和说明书规格一致),但是有些超过20度。 ...

10几度影响不大 按说明书来讲 换头或换发热芯都要进行校准。比较繁忙的产线大部分都会偏高一点,来提高效率。每天上千焊点,温度调太低不好用,还慢。

网友:
业余玩玩很难掌握好合适温度,并且焊台也没有校准过,学习一下增加常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接过程中 焊盘 元件和锡线 都要吸收热量。焊锡并不是像胶水一样怼上去一砣就能完成。焊接过程中焊锡会 ...

清楚明白!

网友:
学习了!
不过我好像没有可调的。

网友:
有铅的320 330比较合适,无铅的只知道温度调高,但比有铅难焊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 可以灵活调整,  毕竟材料 不同,耐温度有差异,一般有铅的我用230度,  无铅的280 或者320度,  标准 ...

我觉得两秒太长了

网友:
实际试几次就知道了。看实际焊点大小。6337锡我一般引脚用190-200℃就行了,长时间放置也不会氧化。大散热铜板烙铁都化不开,防风打火机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