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8 开H27QFGDPEM5R

楼主(2023-11-27):
很艰难的过程,因为这玩意跑一次要两个多小时,失败也是两个多小时后才知道,前后跑了七八次,看坛友说要指定固件SM3268ABISP-ISPHYTLC,又试了几轮还是不行。

一开始特意短接的SB8,最后看了下跳线表,短接SB10手动指定SM3268ABISP-ISPHYTLC 成功!

写入速度拉胯20+(初速五六十),读取在100左右,看flashinfo上别人开出来是读:115+ 写60+

问题出在固件还是设置?

网友A:
跳SB10不指定固件能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SB10不指定固件能开吗?

我还没试,太耗时间了,下载的几个工具中,FW中有同id,dbf中没有一毛一样的颗粒型号

网友B:
用3267开过,usb3.0下不能识别,2.0可以用,有些917板子可以开,usb3.0能用,放两个月后掉速严重,最后盘也掉了,这个颗粒和海力士自己的16nm mlc颗粒差远了,虽然也掉速,但能撑个几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3267开过,usb3.0下不能识别,2.0可以用,有些917板子可以开,usb3.0能用,放两个月后掉速严重,最后盘也 ...

有没有可能跟固件也有关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可能跟固件也有关系呢?

上2258xt也是,开始还行,放两个月后c3狂涨,颗粒的问题

网友:
flashinfo上写60+也是缓内速度,我也开过3268+hy16 tlc,那叫一个痛苦。。

网友:
有两颗同id的H27UDG8M2MTR 上3267 一颗写20读40 另一颗直接开不出来

网友:
我用3267和3268开过类似的颗粒H27QFGDYEB0R。

网友:
速度还可以,读在110左右,写大约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