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驱动多个ws2812,无规律出现某一个显示错误色,不知道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

楼主(2023-11-27):
用54只WS2812做了一个电子钟,中间的时钟点用了两只,每个8字用了13只WS2812。
芯片用py32F003(后改为GD32F103)。
驱动时序严格遵循芯片手册并结合逻辑分析仪调整延时,

主函数如下:
void WS2812_Write_24b(unsigned int wsdat) // 写入24位数据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24; i++)
        {
                if (wsdat & 0x800000)
                {
                        WS2812_H();
                        delay_900ns();
                        WS2812_L();
                        delay_400ns();
                }
                else
                {
                        WS2812_H();
                        delay_400ns();
                        WS2812_L();
                        delay_900ns();
                }
                wsdat = wsdat << 1;
        }
}

显示每秒更新一次,结果前26个2812显示完全没有问题,后面的总是会出现某个2812显示错误色:

例如我写入24*54个0,
波形可参考: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6b33fc4da40d73a2edc
本来是没有任何显示的,结果仍然会出现某个2812会显示,百思不得其解。

究竟是WS2812的问题还是单片机的问题,还是代码出现问题?请各位大佬指教,谢谢!

网友A:
如果是固定那一颗就换一颗,有一定概率坏猪

不过看你的意思是不固定的某一颗。。。。

网友B:
会不会干扰问题呢?外部干扰信号造成2812接收的时序发生错误。可以在2812上并联电容看看

网友C:
程序是中否有中断?纯软件的时序稍微打断下就会乱?可以试试SPI_DMA的方式,硬件产生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固定那一颗就换一颗,有一定概率坏猪

不过看你的意思是不固定的某一颗。。。。

没有固定的,延时微调变化,就不固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是中否有中断?纯软件的时序稍微打断下就会乱?可以试试SPI_DMA的方式,硬件产生时序 ...

所有的定时器都没有启用,用STM32CubeMX生成初始代码,中断会默认启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干扰问题呢?外部干扰信号造成2812接收的时序发生错误。可以在2812上并联电容看看 ...

如果是干扰,前两个8字(26只2812)不会一直都正常。所以我估计不是干扰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干扰,前两个8字(26只2812)不会一直都正常。所以我估计不是干扰问题。 ...

如果在软件多数情况都正常的情况下,少数不定期的异常更可能是干扰造成的。信号驱动的强度,布线的走向等等,干扰原因很多。当然时序也可能,可以调整各个信号之间的延时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在软件多数情况都正常的情况下,少数不定期的异常更可能是干扰造成的。信号驱动的强度,布线的走向等 ...

我用从某宝上购买的显示条也会出现同样问题,就是2812达到一定数量后,就会无规律出现某一个2812显示错误色。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有的定时器都没有启用,用STM32CubeMX生成初始代码,中断会默认启用吗?

默认会有个SysTick_Handler的中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从某宝上购买的显示条也会出现同样问题,就是2812达到一定数量后,就会无规律出现某一个2812显示错误 ...

那基本就是调整时序工作了,慢慢修改测试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后面的波形。

楼主:
我觉得4楼的朋友说得有道理,应该是某个中断起的作用。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串接后波形变化了。需要用示波器看波形,调节传入的脉冲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默认会有个SysTick_Handler的中断的

那该如何暂时性关闭?我用__disable_irq()关闭,结果就再无法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该如何暂时性关闭?我用__disable_irq()关闭,结果就再无法打开。

__enable_irq()有对应的

网友D:
刷的时刻把所有中断关了。。刷完再开。。我就遇到过。。。不过我是刷2000个点外加无线通讯。。就是因为没关中断差点没弄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刷的时刻把所有中断关了。。刷完再开。。我就遇到过。。。不过我是刷2000个点外加无线通讯。。就是因为没关 ...

用__disable_irq();关闭所有中断的,但还是无法解决问题,用STC8H驱动却正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__disable_irq();关闭所有中断的,但还是无法解决问题,用STC8H驱动却正常。 ...

或者你可以换个办法试试,就是开个定时器把刷新程序放中断中试试。。。如果正常则和中断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或者你可以换个办法试试,就是开个定时器把刷新程序放中断中试试。。。如果正常则和中断无关 ...

除非把代码放到中断程序里面,一定不能采用轮询方式去执行显示代码。
在执行定时器中断的时候,会被其他比定时器优先级在前的中断响应所打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