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荣耀V8有没有VOLET功能?

楼主(2023-11-27):
       旧的荣耀V8手机用的是电信卡,最近家人发现电话打不通了,4G能上网,折腾半天发现是2G没信号了,电信客服直接让换机。看介绍手机好像有VOLET功能,但没找到,系统是EMUI8.0,升不上了,问一下大家这个手机是否有VOLET功能,还能发挥一下余热么?

网友A:
我这只能单卡使用了,双卡有一个打不了电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只能单卡使用了,双卡有一个打不了电话了

我也只放一个电信卡,

网友:
我上个月也碰到了,信号时有时无,经常无信号,还以为是老妈的iPhone6手机坏了。过了半年才知道是手机卡问题,因为没有2G信号了,然后去电信营业厅更换了手机卡,设置里开通了高清通话才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只放一个电信卡,

首先你看一下你的电信卡是不是4g卡,我的移动还可以用,装上两张卡只有一4g个能用,2g的打电话已经断断续续听不见了,坐标石家庄,手机不像ov直接显示hd通话图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看一下你的电信卡是不是4g卡,我的移动还可以用,装上两张卡只有一4g个能用,2g的打电话已经断断续 ...

我移动的卡,半年前就去换了卡了,不然经常接不到电话,打电话好像没啥问题。

网友B:
2016年上市的机子,若荣耀后续升级没给配置电信高清通话文件,那就不支持了,反正小米最终没给配置电信的volte mbn文件。问问电信咋处理这事吧,应该是没有通告和沟通的情况下,停2G信号的,可以参考一下网上其它地方的补偿方案,让电信赔偿话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看一下你的电信卡是不是4g卡,我的移动还可以用,装上两张卡只有一4g个能用,2g的打电话已经断断续 ...

是4G卡,上网没问题,换到其他手机开VOLET功能后通话也正常,关闭就不能通话,所以就是老手机没有VOLET功能不能通话

网友:
电信2G3G逐步关停信号,我这里上半年,也是几个老手机都不能用电信卡打电话了。只能够4G用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16年上市的机子,若荣耀后续升级没给配置电信高清通话文件,那就不支持了,反正小米最终没给配置电信的vo ...

确定是电信关2G信号了,周边好多人反映打不了电话,跑营业厅或打开VOLET就正常了

网友:
你们那边才关?上上月我这边就这样了,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9708-1-1.html

楼主:
最后20分,应该关了好久了,老人机,通常没电话,就是上上网,发发微信,最近才说电话打不通

网友:
关好几个月了

网友:
看来因为VOLTE不能通话的用户应该不少,广东那边很早就开始关闭2/3G通道了,西南这边3G在逐渐关闭。有些早年的手机硬件上是支持VOLtE的,但是系统软件上不支持,只有拿来上网看看新闻刷刷视频了,再后面,估计连视频都刷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