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penwrt无线中继模式连不上主路由,速度6Mbit/s

楼主(2023-11-27):
在咸鱼买了一个改1g内存的红米ax5,已经刷好openwrt,我想尝试无线中继模式,可以搜索到主路由,但是主路由上没有这台路由器,看连接速度,只有6Mbit/s,而且没有IP信息。

wwan口不显示IP

我怀疑是我配置问题,下图所示是我的配置情况,请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

网友:
离近一点再试试...

=============

楼主:
两个路由器就间隔半米,主路由还换了一个,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A:
LAN的IP是不是跟主路由处于同一网段了?
没连接上主路由当然看不见这个路由了
可以尝试从扫描那添加中继热点~~~~~

网友:
这个连接速率还是别连了。

网友B:
信噪比有问题吧,怎么信号这么弱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N的IP是不是跟主路由处于同一网段了?
没连接上主路由当然看不见这个路由了
可以尝试从扫描那添加中继热 ...

LAN的IP和主路由不是一个网段,LAN的IP是192.168.88.1,主路由的IP是192.168.1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噪比有问题吧,怎么信号这么弱

信号是-8 应该很好吧。

网友(2024-01-13):
无线功绿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