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笔记本电脑cpu用焊锡钎焊可以吗

楼主(2023-11-27):
理论上觉得是可以的
cpu是玻璃的但是散热器接触面是铜的,涂上低温焊锡膏轻微压住,用高温吹气枪加热至融化后压紧

要咨询探讨一下,
cpu是玻璃封装,这个是不是不能粘锡,
散热器加热因表面张力和cpu核心紧密贴合,但是贴合程度能达到散热程度吗
2低温锡140度左右融化cup焊接400多度,按理说应该在cpu无问题情况下锡焊成功的

网友A:
你对钎焊一窍不通。

但对刷帖却著有成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对钎焊一窍不通。

但对刷帖却著有成就。

一针见血的评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对钎焊一窍不通。

但对刷帖却著有成就。

十万个为什么: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5160-1-1.html

网友:
又水了一贴

网友:
见过装在玻璃管里的水银吗?玻璃管里的水银是凸面,装的是水的话就是凹面,外在表现就是玻璃在排斥水银,熔化的焊锡性质应该类似于水银,会受到玻璃排斥,估计你的愿望要落空了

网友:
解决这个问题, 有方法的, 效果不一定好,甚至适得其反。
对cpu核心散热面进行清洗、电镀铜,然后可以用低温钎焊料覆盖,再加热焊接散热模组。
问题是散热模组很重,稍有振动,核心就会碎!
君不见所有钎焊工艺的cpu都有个盖子吗!盖子外面再涂硅脂加散热,为啥呢?I和A完全可以省掉中间的铜盖,推出自带钎焊散热模组的套装嘛,卖高价不好么?然而,只怕是还没运出工厂,就得碎掉9成

网友:
异想天开,农科出身啊

网友:
真会水贴啊,甘拜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