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48V充电器负载差

楼主(2023-11-27):
48V充电器负载差,插上电池电压就掉到48V左右,正常应该54V左右

网友:
正常的啊   电池充满不就正常的

网友:
说明不了什么,要是电压不降岂不是插上去就转灯显示充满了,充电器有限流的,电池48V通电后也就48V多一点

网友:
你电池用的太空了,它就这样子了!

网友:
正常,充电器有限流,刚开始恒流充电电压就是电池当前的电压

网友:
你串万用表测一下电流,电流正常就这样,充得差不多满了电压会上升到50多V,电流就降低了。

网友:
充电器不等于是恒压输出的,楼主还得研究下充电器原理才行

网友(2024-04-20):
也和的和上充电电池一样,充满放一会下降到正常范围

网友:
电压被电池电压钳位了,恒流充电的

网友:
充电器开始充电是恒流的,要充满电才是恒压,所以这是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