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下单助手怎么不显示PCB仿真

楼主(2023-11-27):
PCB用AD9画的,PCB原文件上传到嘉立创下单助手,仿真框里是空白不显示仿真图,是什么原因?以前同样画的板子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下单助手版本V3.4.5

网友A:
重新下单就会显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新下单就会显示了

重新下单了多次,并且删除PCB文件重新上传还是不显示仿真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重新下单了多次,并且删除PCB文件重新上传还是不显示仿真图

你上传的是GERBER文件还是PCB原文件?可能是你文件的问题了

网友C:
不显示就不显示,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显示就不显示,有什么影响呢

你们薅羊毛的都显示,楼主花一百大洋不显示

你说多不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薅羊毛的都显示,楼主花一百大洋不显示

你说多不爽啊 ...

楼主不差钱,就差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上传的是GERBER文件还是PCB原文件?可能是你文件的问题了

帖子里说了是PCB原文件,不想PCB文件的问题,下单助手版本太低了,什到最新版本就能显示了仿真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薅羊毛的都显示,楼主花一百大洋不显示

你说多不爽啊 ...

是啊,面积没超过10000平方毫米,打板费却要100多

网友:
这个有时候就是不显示,很复杂的板子他仿真图都解析不出来,但不影响下单。

网友E:
工程文件上传后会自动分析,过了自动分析不显示,可能式软件版本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工程文件上传后会自动分析,过了自动分析不显示,可能式软件版本问题

是的,就是软件版本低了,一年多没用没升级,升级后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显示就不显示,有什么影响呢

检查画的板子与制板厂实际作出来的差异

网友F:
前些天遇到一会,直接在eda软件下单就不显示预览,生成GERBER后再下单助手上传就显示了,应该是有bug~

网友G:
好久没画板子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些天遇到一会,直接在eda软件下单就不显示预览,生成GERBER后再下单助手上传就显示了,应该是有bug~ ...

我这次是软件版本问题,更新了软件后就正常,但是有些AD的字体,这个软件不支持,直接变成软件默认字体,这个好像从去年才开始这样,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久没画板子了哈哈

一年多没画板子,这个软件也一年多没打开过

网友:
可能手机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