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七串锂电滑板车控制器,功能正常,电阻发烫求助

楼主(2023-11-27):
同事的一个滑板车,码表屏摔破,7串4并共28节锂电池,疫情的时候全部过放报废,100元收过来了给小孩玩,前段时间做了个电焊机,把跑了1000多km的折叠电动车3并联13串锂电(其中有一节18650电池坏了)拆下来给滑板车用,最后接线时被保护板的红色线误导当成正极(其实是负极),当时还没焊接搭上去了不到一秒,控制器冒了点烟,正确连接后发现功能正常,当时觉得万幸没有烧坏,也没看到有明显烧的痕迹,后来使用时跑了几公里放两个星期不到就电池就消耗完保护了,感觉漏电有点快,测量不开机待机电流24.7mA,网上查好像也正常,但是触摸发现有个1000欧的贴片电阻发烫严重,手摸上去烫手不敢长时间摸,估计不低于60度的温度。把它断开电路测量经过电阻的电流24mA。而且断开这个电阻,好像功能也正常,三档速度都正常,这我就搞不明白了。反正电池有保护板,就不要这个电阻了,主要屏幕是坏的不知道显示速度之类是否正常。准备把屏幕拆了,装一个电压表。网上没有找到单独的屏幕卖,买个总成要大几十元觉得不划算。
这个电阻发烫,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A:
感觉是那个三极管挂了,拆掉换个试试看还会不会发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那个三极管挂了,拆掉换个试试看还会不会发烫

旁边的G1的三极管,用二极管档量,只有右下脚正极和左边负极是通的,有200多没短路,主要是没零件换

网友:
电阻发烫,1K的,肯定不正常,检查后面的电路,检查电阻前面的三级管!

网友:
我买个小电动自行车电池出问题,我说换了吧,结果售后发来两次,都是电路损坏的,反正就tm不好用
我放弃售后了,自己买了个同款电池保护板,焊上就好了
有些时候,有售后又怎么样,不够折腾的
自己想省心省力,如果价格能接受,直接换同款就完事了

网友:
还有个玻璃封装的二极管也掉了

网友:
最下角的二极管应该的玻璃封装的1N4148,重新补上,还有G1三极管无论万用表测试好与坏,一律更换(软击穿万用表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