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万用表9V电池用2节5号锂电池完美替代

楼主(2023-11-27):
一个旧万用表中 9V电池仓去掉尾部挡片 刚好可以放进去两节5号更迟,在背板尾部贴上铜胶带连通作串联。

用的家里闲置3.7v14500锂电 缺电了取出来充电 反正用得不多。
宽度上挤得紧紧的,还能抗震动,非常完美。

过程中没拍照 懒得再拆开了 补充成品图吧

图2中能看出来,白痕处是原挡板,去掉后能多出约2-2.5mm长度空间;
后盖处贴铜胶带的那块挡板,与上下两侧拐角连通处切开去掉一点点, 该挡板就有了一点的弹性空间,正好抵住电池。

网友:
好办法!上次想过,就是不知道要不要升压?

网友:
充一次电,估计几年都不用理了

网友:
精度比10V时差了3个字,又换回了9V 电池

网友:
不知效果如何,求后续

网友:
我也在搞 但是我的表电压7.5v时就显示低电压 测量就不准  锂电池一定要满电才行  还是搞升压

网友:
图都没有?
9V电池高度是45
你那里点是50,要有空间安置呢

楼主:
过程中没拍照 懒得再拆开了 补充成品图吧

楼主:
图2中能看出来,白痕处是原挡板,去掉后能多出约2-2.5mm长度空间;
后盖处贴铜胶带的那块挡板,与上下两侧拐角连通处切开去掉一点点, 该挡板就有了一点的弹性空间,正好抵住电池

网友A:
这玩意两节充满也才8.3V啊,稍稍再降一点电压就测不准了

网友B:
我懒得捣鼓,直接买9V电池换上,一个电池也能用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两节充满也才8.3V啊,稍稍再降一点电压就测不准了

这个倒确实是个问题 有的表警示电压较低 有的高些 我这个7.8v就显示电压低,但准确度此时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懒得捣鼓,直接买9V电池换上,一个电池也能用很久。

主要是有闲置14500锂电池

网友C:
我是买的两个锂电池串联当9V电池。接出一个3pXH2.54插头充电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买的两个锂电池串联当9V电池。接出一个3pXH2.54插头充电用。

这个电池好

楼主(2024-02-11):
引用 楼主:
这个倒确实是个问题 有的表警示电压较低 有的高些 我这个7.8v就显示电压低,但准确度此时还行。 ...

搞错了 有一节电池不行了 实际上7.2v还是可以的

网友:
改造的不错,实用。

网友:
一直用两个锂电串联

网友:
2个3.7V锂电串起来用,充满一次也可用个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