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条电源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3-11-27):
图一是LED灯条的驱动电源,图二是正常使用时三个串联的LED灯条,由于另两个灯条损坏,我就只用了一根灯条,接上电源后,第一次使用没有问题,第二次再接上电源使用时,发现灯条上的所有LED全部损坏,用万用表测量驱动电源的直流输出三百多伏,测量另个一正常的驱动电源输出是100多伏。就是问问大家,是不是只能三个灯条串联使用,不能单用一根灯条?还是可以单根灯条使用,驱动电源是偶尔损坏?

网友:
不是恒流驱动,只能串联使用

网友:
在功率范围内(16-36W)近似恒流,超过就不保证了。
很多控制器都这样,我家的是标的输出电压范围

网友:
3根串联正常属于16~36w的额定范围,只接1根烧掉属于超过36w了。
原理上讲led驱动器属于恒流源,恒流源输出电压随负载阻抗增大而变大,那么空载阻抗无穷大,电压300v也就不奇怪了。

网友:
看你们一问一答,我就学到东西了!

网友:
一般有正常工作的输出电压范围,3个你取消2条,应该是导致输出电压太低了,状态不对了。

网友:
串联的你去掉两根灯条肯定不行,你看16和36差不多就是两倍电压的样子,你用两根灯条应该可以,一根的话超出恒流范围电压不受控就烧毁LED了。

楼主:
看了大家的解答,因该是不能单根使用,就像7楼所说,至少也得两根串联才可以。

网友:
看你们一问一答,我就学到东西了!   感谢

网友(2024-01-04):
应该是并联,串联的话去掉任一串都会开路。

网友:
这横流电源也有最低电压的,一串接上后最低电压都比你这一串灯珠电压高

网友:
驱动的输出电压是有一定范围的,你这个是驱动输出电压超过了灯条电压,最终导致驱动和灯条都损坏了。

网友(2024-06-21):
本来三个串连的,只接一个,电压太高烧坏灯珠。

网友(2024-12-10):
我是来看评论的

网友:
恒流电源要在一定的电压范围内才能提供恒流输出,电压超出了设计范围就不一定能达到原设计的恒流值。

网友:
一般led驱动都是恒流驱动,除了标定恒流电流(300ma),还应标定适应电压范围,此驱动未标定电压范围,但给出了功率范围(16-36w,看那小身量,功率可能到不了),可推算出电压范围应在54-120V。

具体到串并,需要看灯珠的适用电压和电流。灯条上也有串并,要一并考虑进去。

网友:
恒流源也有个最低电压区间。一根灯条可能承受的那个最低电压也远大于他的工作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