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车里程表数字不走维修成功

楼主(2023-11-27):
国产125摩托车里程表有速度显示,里程表五万多公里不走一两年了,以前两万多公里的时候断过一次软轴还以为是软轴断了,平时人不在家很少骑也懒得收拾,前段时间正好有空几块钱买了根软轴,结果打开发现轴没问题,上次换的时候在钢索里面滴的些机油,转动一切正常,又把里程表打开,发现是软轴带动的 蜗杆磨损严重不能与横着的齿轮接触了,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想着另打一个眼让横着的齿轮与蜗杆能接触到就行,原位置是右下角的孔,先在上面打一个没用,又往靠里面打了一个,试了一下,可以转动,给打了点黄油,就看能凑合多久了,现在是跑了五十多公里显示正常。

网友A:
这东齿轮用塑料的?还是普通塑料,真是偷工减料,不过楼主这个办法好

网友B:
重新打的眼做抛光处理没?
不光滑的话,几天就把塑料磨没了。

网友:
思路明确巧手

网友C:
不跑表了更好啊

网友:
摩托车转速里程表里的齿轮和数字步进件都是塑料的,故障大都是磨损。

网友D:
这种现象感觉是蜗轴的轴端磨损导致,感觉可以加大一点两端轴头,或在网上买一个新的换上更好。

网友:
塑料的齿轮

网友:
早期很多大牌摩托车都是这种拔轮的,很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齿轮用塑料的?还是普通塑料,真是偷工减料,不过楼主这个办法好 ...

是塑料的,跑了五万公里出头不动了,死马当活马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打的眼做抛光处理没?
不光滑的话,几天就把塑料磨没了。

没有,就抹了点黄油,看能凑合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跑表了更好啊

还是能看见里程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现象感觉是蜗轴的轴端磨损导致,感觉可以加大一点两端轴头,或在网上买一个新的换上更好。 ...

就是涡轴中间磨损了,新打的眼一头抬高了,和涡轴上端的齿可以咬合了

网友:
故障大都是磨损

网友:
都属于计划性报废

网友:
改个电动车那种用霍尔测速的,信号取自软轴端,自己对照导航的GPS测速调就行

网友:
家里一辆五羊本田的里程表才一万多公司就不走了,不换感觉不舒服,修又没人修,换又挺贵。哎。

网友:
这个不转,速度、里程都没了

网友:
偷工减料,本应该用工程塑料,换翻新料,硬度不够,容易磨损。

网友:
这也能修,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