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不带蜂鸣器的立昌高亮测电笔,不知道能用多久。

楼主(2023-11-27):
整了一个高亮电笔,默认状态下绿灯亮,有火线绿灯红灯一起亮。
请教一下这个电笔看着很简陋,靠谱不,用着会不会不安全,有没有推荐的高亮电笔呀,我看某宝有德力西的高亮电笔,那个怎么样,只需要这种灯亮的,需要亮度高点的,要不然看不到,太高级的用不到。谢谢了。

这个是说明书

电笔照片

全家福

电路板特写

最后,谢谢观看

网友A:
会不会被炸飞。。

网友:
现在电笔都怎么高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被炸飞。。

你好,这个电笔很危险吗?危险的话我就不用了

网友B:
之前看到有人拆过的,是分立件的,这个是集成块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之前看到有人拆过的,是分立件的,这个是集成块的了。

我买的就是分立元件的,有4个三极管,感觉太敏感了,靠近电线都亮绿灯,用手捏住两端都亮绿灯,笔尖顶在电脑桌(合成板)上面都亮灯

网友:
个人觉得用着还安全,只是这种高亮测电笔,随时待机,自放电有些大,不使用闲置的话,最后在电池负极端加个绝缘隔离。

网友:
主要是浪费电池

网友:
花哨越多 耗电越大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原始的氖泡好用。

网友:
测电笔的安全性取决于前端的那个电阻,阻值越大越安全。电池能用多久则取决于自身的维持电流,越小用的时间越长。

网友:
一般情况下,只要是在规定的电压范围内使用,电笔没有受潮,应该是安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就是分立元件的,有4个三极管,感觉太敏感了,靠近电线都亮绿灯,用手捏住两端都亮绿灯,笔尖顶在 ...

我1块9买的,也是分立元件的。没有说明书。。

网友:
你看降压电阻耐压能有多少

网友:
最原始的氖泡的最好用,或者不需要电池的,我都有,一直用到现在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