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空调插座共用问题

楼主(2023-11-27):
一个房间插座单独用一路4平方线的回路

大功率的有2匹空调夏天用,冬天2500w电暖器(这2个不会同时开)一个电脑打游戏估计有500w,,其他一些的常规用电设备

空调不用单独回路有没有问题?对电子设备如电脑电视有没有不利影响?

谢谢~~~

网友:
不行,空调冬天如果带辅热,功率起码翻倍。

网友:
没问题,2匹空调带辅热最多也就3200瓦

网友:
我老家所有空调插座共用总线4平方接25A漏保,灯另外一路10A漏保,改造后用了几年,啥事没有。要是怕死,空调专用漏电保护插座带开关。

网友:
4平的铜线带这没问题!!

网友:
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可以监测下电线的工作温度,温度不高 就可以吧

网友:
不同时开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看4楼都用几年了,你还想啥。

网友:
没啥问题,能有啥问题?分开控制是为了方便

网友:
只要所有大功率用电器不是同时使用,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
物尽其用,如今的空调也不是以前的空调一级能耗耗电量也不大。线路没接头过载能力也很大的

网友:
没什么问题的,放心用,大胆用。

网友:
大功率用电器不是同时使用问题不大。

网友:
4平方的线完全可以

网友:
大功率用电器不是同时使用问题不大

网友:
如果是足量4平方线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4平方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要看是不足量的四平方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