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能监控电脑上串口的通讯数据?

楼主(2023-11-27):
下载了一个编程器软件,软件是通过串口跟电脑通讯的,我想知道这个软件给串口都发送了哪些命令,于是下了一个串口监控的软件,但是当我把编程器软件连到串口后,串口监控软件就没法连,把编程器软件关了就可以连了,说明一个串口不能同时被两个不同的软件使用,那么这种情况怎么样才能监控串口的数据呢?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我找的软件不对,重新找了一个叫CommMonitor的软件就可以了:
文章来自这里:https://zhuanlan.zhihu.com/p/596477578

网友:
Accessport也可以

网友:
自问自答的猪猪

网友:
还可以把逻辑分析仪或者可以解码的示波器接上,完全排除嗅探分析软件可能的干扰或者不兼容

网友:
之前经常使用这样的软件,但容易蓝屏,现在基本不用了。能并线的,就并线。。。。。。

网友:
快给我一只愤怒的小鸟~ 我去K掉这个猪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我找的软件不对,重新找了一个叫CommMonitor的软件就可以了:
文章来自这里:https://zh ...

没注册只能看不能复制

网友:
或者直接用两个ch340插两根rx你就能用两个端口收到统一的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