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四线电池测试架

楼主(2023-11-27):
闲着没事用3D打印机做了一个四线电池测试架,后面附上模型文件,有需求的坛友可以自行打印。

技术难度不高。
下面是3d建模组合图

3D打印好的成品。

电池探针和配套的单头焊片,M5.2和M8.2

手拧M4*8螺丝和20型M4滑块,用于阻挡后面的电池探针。

组合之后的图,测试槽底部有孔,可以过2毫米的线。

上面是建模原始文件,可以根据需求修改。

网友:
我们都是不锈钢角码,上螺丝搞定!

网友:
楼主可以挂咸鱼卖咯

网友A:
盲猜,感觉强度可能差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盲猜,感觉强度可能差点意思

使用40%切片,强度没问题,受力点厚度较厚,有4mm。

楼主:
电池测试探针本身有弹性,使用金属滑块把探针滑块限位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挂咸鱼卖咯

网友:
挺漂亮的
有机机就是方便

网友B:
要是pcb做的就好了,可以白嫖,我也正想做测试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pcb做的就好了,可以白嫖,我也正想做测试架

网友:
某鱼上看到PCB做的,就是不会画板(回贴后,后面的字就没有了,手机登陆太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pcb做的就好了,可以白嫖,我也正想做测试架

画板难度不大,用立创eda就可以,最近我画了一个高仿电桥原配的四线pcb,如下图,准备和测试架一起使用,原来用双面覆铜板做到。

网友:
要是能动就好了,可以试14500,18650

网友:
看起来越做越精致,功能更强。

网友:
可以在滑轨侧面打印上每种电池的刻度,用于定位滑块位置。

网友:
3d打印 没机子。

网友:
感觉还是PCB做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