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小拆一个松下SL-NP500 同S500 XP500顺便求助,提供维修手册

楼主(2023-11-27):
     小弟十五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从我妈的朋友那边得到一个松下SL-NP500 日版是S500欧版是TECHNICS XP500 次旗舰机,其实本人是个木耳朵,平时也不怎么听CD 但是还是喜欢收藏一下 ,所以这个机器就成我的CD 收藏机了,前两个月父亲去世去整理遗物把我多年前的CD 都翻了出来,想着趁这个机会回忆一下过去。把这个放了大概十年的CD 给翻了出来,结果不开机了。我确认之前是好的我还听了一小段时间。故有了此贴让各路大神能指点一二。

     本人**找到了该系列的低端一点的机器的维修手册里面有电路图,板图,以及电路原理图,奈何小弟才疏学浅没有能够理解透彻,也借此机会希望各路大神能指点一二。
      刚开始以为时间太久电容不行了,也找到了日本一个大神关于这个机器的维修经验,更换了50V1UF 25V4.7UF的电容,结果无效,经过小弟拙劣的诊断发现电池供电已上电路板但是在电路图的Q12稳压三极管之后4.5V的VCC电压并没有产生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这个电压源自哪里?也将主板上的VEE VCC VDD测试点直接供上3V电压跳过供电部分看是否有奇迹依然无果。只能寻求数码之家的大神指点一二了。希望在各位的指点之下能够让他起死回生,重现我往日记忆。
     附上电路图以及部分拆解图。

维修手册我已做成天翼云盘分享,希望这个文件能帮助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帮助我,互帮互助嘛,谢谢啦。
https://cloud.189.cn/t/26JjumEnQN73(访问码:5dkz)

楼主:
拆机乐园就是猛 一下就掉不见了 看那个兄弟能指点一二

网友A:
如果三极管之后没有电压了,是否先换掉三极管?
另外,很多机械部分比如Hold键、盖子位置感应开关这些地方也要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三极管之后没有电压了,是否先换掉三极管?
另外,很多机械部分比如Hold键、盖子位置感应开关这些地方 ...

hold 盖子开关都测过没问题,三极管量着也没问题,也搭过桥,三伏直接引后面去了直接无效。次

网友:
这个古董当时可是高大上呀,不知哪位大神能搞定!

网友:
查下是否有漏液腐蚀

网友B:
还有个很厉害的方法,把主板放水里用洗衣液彻底的洗一遍,马上吹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很厉害的方法,把主板放水里用洗衣液彻底的洗一遍,马上吹干

其实如果是非常明显的问题也不会来这里了对吧

网友C:
有电路图对照查就快,没有就得捋清线路才行。从供电捋起。

网友:
老机器   看着不错

网友:
这个古董当时可是高大上呀,

网友:
开盖插电不行,一般有个开关检测开关

网友:
当时是高大上东东,做工没得说!

网友:
兄弟,进误区了,
换个主板试试。
这个你不是专业的,
很难修好,还是换板,才是王道。

网友:
才上海鲜市场看了一下,
同款要上千块。真是个烧钱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电路图对照查就快,没有就得捋清线路才行。从供电捋起。

图纸原理图都给出来了 兄弟能不能指点一下?q12后面供电vcc没有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原理图都给出来了 兄弟能不能指点一下?q12后面供电vcc没有出

你那个图纸一般没人敢点,一点就55加元没了。

网友:
很日系的设计,好评,附件太贵,下载不起,没办法帮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