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Hasun牌汽车收放机

楼主(2023-11-27):
早上在回收站10元买的车机,外表干净,不缺件,加上是调感收音,果断下手,只是磁带机芯有些低档。
回家后接线试机,尾线被剪了,稍微有点麻烦,开机收音正常。

磁带开始不转,磁带拿出来后,用手拨动电机,马上就转,再放磁带正常放音

重庆生产的,没见生产时间

尾部

开盖看见很小的线路板,内部很干净,机芯不生锈

收音芯片cd7640,主板上的HS-7116TMA-4可能是该机型号

cd7343

放音芯片cd3161

拆掉底板

功放TDA2004R

回来一开机就是正常使用,不需要修理,真开心。

网友:
磁带的,怕是比较老了。好在收音机调感的手感不错。

网友A:
有时代感的车机,用作磁带则是怀旧,作收音机还可以,加输入接口可以成为小功放。

网友:
这个买回去不吃灰吗

网友:
做工不咋地啊,就这真放车上用估计用不了多久

网友:
磁带机,有怀旧和收藏意义。

网友:
  装个外壳起来就好看多了

网友:
请问PCB正面和背面全图呢?

网友:
这机器有年头了

网友:
调感的手感不错。

网友:
磁带车机不收了

网友:
10块当个收音机来玩玩也不错,车机的收音效果一般都较好

网友:
可变电感比可变电容调节更耐用。

网友:
调感寿命长

修好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代感的车机,用作磁带则是怀旧,作收音机还可以,加输入接口可以成为小功放。 ...

面板右上角有aux输入,图片上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果怎样

磁带和调频都不错,声音好听,只是调幅没台。

网友:
调感的更有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