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某虎换刹车油不用排空

楼主(2023-11-27):
看到一个贴子说换刹车油排空的事,正好我今天去某虎换刹车油和助力油。某虎是先把旧油吸掉点倒上新油,然后再用负压分别抽4个分泵,再添上油,没有踩刹车排空气。
在另外一个贴子看到说不踩刹车用压力把油挤出来这样换不干净。是不是这样呢???
最后再说一下糟心的事,倒刹车油和倒助力油都洒出来很多,搞的机仓线束,管路,金属,轮胎上都是,他们用清洗剂喷喷,最后吹吹,这种腐蚀性会不会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呢?

网友:
从分泵抽的话,不用排空。

网友:
如果先从四个分泵分别抽空了刹车油旧油,再倒入新油,从四个分泵再抽到有油出为止,这样不用排空,我现在就要求修车店这样做。另一种是不从分泵抽,是从油壶直接加压压到分泵有油出为止。
以前的做法是抽空油壶,倒入新油,再一脚一脚踩分别到分泵出清油,我以前试过这样做了一次,竟然出现里面新旧油混合还有空气混合,换油不到3个月就试过刹不住,后面就用上面的方法全部排空更换一次,以后都是这个方法。另外洒出的刹车油其实不用什么清洁剂特别清洗,直接用大量清水冲一下,不过你直接用化清剂喷洗的话更快而且防止接头进水的肯

网友A:
虎友您好,您反馈的问题虎妹已经收到啦,非常抱歉给您带来了不好的服务体验,您可以通过私信或评论区留下您的订单号+手机号,虎妹收到后会立刻安排专员核实,感谢您的支持。

网友:
途虎没用过,倒是用过几次京东的,水平都有参差不齐,最终还是要看加盟店实力,师傅做事是否会细心有耐心。

我上次换刹车油记得是有排空的,需要两个人操作: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819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虎友您好,您反馈的问题虎妹已经收到啦,非常抱歉给您带来了不好的服务体验,您可以通过私信或评论区留下您 ...

真牛啊,专门注册个账户,来回个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虎友您好,您反馈的问题虎妹已经收到啦,非常抱歉给您带来了不好的服务体验,您可以通过私信或评论区留下您 ...

这个倒是不用了,我个人不喜欢背后放炮,因为就算我向你反馈了,我能得到什么呢?你们能赔偿我什么吗?液体可能对我车辆带来什么腐蚀,这已是不变的事实。。。。

网友:
楼上那个虎妹是真的途虎客服吗?

网友:
先把旧油吸掉点倒上新油,然后再用负压分别抽4个分泵,再添上油,这不需要踩刹车排空气,因为整个过程没有空气进入刹车系统。

刹车液对油漆和橡胶有一定的腐蚀性,对金属没有什么腐蚀。

网友:
170换刹车油全包,划算,我记得4S换一次要280,而且下泵都不用动的

网友:
现在网络客服真牛啊。联系她吧。能给你补偿券,下次当钱用

网友:
反正这个刹车油腐蚀是很强的。同事的摩托车,刹车油漏塑料上了,塑料都不结实,烂了。

网友:
负压换的话应该不用动泵的

网友:
换制动液,换冷冻液,原来我们规定严格按照维修手册,使用专用设备排放和添加,后来派了几个小鬼去厂家售后培训,回来一个个学会了偷懒,走捷径,我看到一个罚一个

网友:
学到了,虽然从来也没换个刹车油

网友:
这个真的 是途虎客服吗,都这么卷了

网友:
市场化了,都会偷工省料

网友:
几年前在途虎换过,压力壶放换油口上,4个分泵分别抽出新油为止,差不多就1升。如果传统踩着换,大概只需要3分之1升刹车油

网友:
这个方法应该是不错的,连通器

网友:
上面这个真是途虎客服?如果是真的,那服务算是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