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液晶电视三合一主板三无求教坛友,先谢了。

楼主(2023-11-27):
原老人家用,前一天还正常收看,第二天电视就无法开机了,连指示灯都不亮。原以为是保险断了,万用表测正常。大电容有电压。还望热心坛友帮忙分析一下是哪个零件出问题,先谢了。或直接用这个电源模块代替可以吗?谢谢望求教。
wechat_upload17010938976564a209b9407
wechat_upload17010939036564a20f81037
wechat_upload17010939076564a2138ae0e
wechat_upload17010940016564a271cc1b7
wechat_upload17010940626564a2aeda840
wechat_upload17010940666564a2b2af0f6
wechat_upload17010944246564a4182c29a

网友A:
买一块相同的板子,这种板子也不贵

网友:
主12V有3.4的电压应该可以判断到初级是好的
你要检查的是817光耦3-4脚是否导通
另外就是检查431是否正常
把次级的二极管  12V整流管 灯管的整流管全部测量下  真正容易坏的往往都是这些

网友B:
1:画箭头的小电容在开机的时候看看电压是否稳定

2:画圈的测量是否有故障
最后就是检查次级的电容是否有失效的可能(这个可以在你的12V也就是3.4V的那个管子那里临时焊接一个电容上去来判断电压时候回升上去)可以优先做这一步在判断上面的

网友:
盲人摸象式维修。

网友:
重点检查一下次级的三个二极管,要拆下来测量!

网友C:
电源板有问题了,各位楼主说的很清楚了,有一组是是受控的。

网友D:
先测次级整流管有无击穿,再放电后侧初级启动电阻有无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测次级整流管有无击穿,再放电后侧初级启动电阻有无开路。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画箭头的小电容在开机的时候看看电压是否稳定

2:画圈的测量是否有故障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块相同的板子,这种板子也不贵

老人家无聊当天就买了台大点的电视给换上了。是我刚好这两天有时间找出来折腾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板有问题了,各位楼主说的很清楚了,有一组是是受控的。

谢谢

网友:
这应该是32寸的板子

网友:
不知道PWM开关电源原理,应该没法修。

网友:
买个板子也不贵,有空可以折腾下。能看懂电路图的话,直接上网搜芯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