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各位大神!!!博世AL 1814 CV 充电器,能为博世18v2.0A的电池组充电吗?

楼主(2023-11-28):
求助各位大神!!!博世AL 1814 CV 充电器,能为博世18v2.0A的电池组充电吗?

网友A:
按照大品牌的设计,不出现安全问题,同一品牌能插上应该就能冲,相似接口不能充也会做防呆,让你插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大品牌的设计,不出现安全问题,同一品牌能插上应该就能冲,相似接口不能充也会做防呆,让你插不上 ...

我感觉也是,多谢多谢!

网友:
这个本来就是给18V充电的充电器,放心大胆的冲,只是这种充电器电流小一些,冲的慢一点

网友(2025-09-01):
肯定能行的,只是电流小点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