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45/Console公头接线,其他芯片厂商线序是怎么样的?

楼主(2023-11-28):
这个图是华为给的,但除了这两个芯片厂商,我记得还有FDTI,这个在国内也是很常见的

网友A:
根据你历史发帖:
  搞不清 RAM / ROM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4886-1-1.html
  搞不定 简单接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9585-1-1.html
居然折腾硬件流控这个冷门,怪怪的感觉。

网友B:
估计又是一位十万个为什么

网友:
哦豁,不是只要发送接收地线三根主作用么?

网友C:
CH340、PL2303 接口是TTL的,Console往往是RS232的

~~~~~~~~~~~

网友D:
232而已,一般三根线,不同厂家有可能位置不同

网友E:
实地测量了一下一根RJ45-RS232数据线,华三(或者是华为,功能通用):
1-8,2-6,3-2,45-5(GND),6空,7空,8空

网友F:
USB 转串口的芯片,关RJ45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历史发帖:
  搞不清 RAM / ROM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4886-1-1.html
  搞不定 简单接 ...

世间知识存在互有某种联系,难道你认为他们是割裂开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又是一位十万个为什么

难道阁下就没有遇到“为什么”的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USB 转串口的芯片,关RJ45什么关系?

因为有些设备串口是做成r45的,比如路由器交换机这些数通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232而已,一般三根线,不同厂家有可能位置不同

有啥方法检测线序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CH340、PL2303 接口是TTL的,Console往往是RS232的

加个电平转换器罢了。世面console线大多芯片时ch340,pl2303还有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地测量了一下一根RJ45-RS232数据线,华三(或者是华为,功能通用):
1-8,2-6,3-2,45-5(GND),6空,7空 ...

需要用到啥设备嘛。用串口调试软件也只能确认rx,tx这两条线

网友:
我司的设备,1是485的A,2是485的A‘。

网友:
单位交换机带不少“DB9串口-RJ45网口”的console线,有思科的、有华为的,还真没有去测量过线序,估计思科和华为的应该是一样的线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