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Mate20Pro无服务-射频相关IC虚焊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3-11-28):
邻居的华为mate20pro说头天晚上好好的,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坏了,无服务

今天送修,拿到后检查无基带,不提示无SIM卡而显示无服务,这情况就排除了尾部SIM卡小板及排线问题了,100%主板问题

准备拆机开干,上加热台,原来是台二手机,大大的保修贴还在

拆开后盖是这样的,胶太多了

继续拆下主板护板、无线充线圈

拆下主板,因为是二手机,主板不太干净且显旧,局部也有变形

通常无服务,要么射频相关芯片及外围元件,要么CPU等等问题,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处理射频电路相关IC,拆下屏蔽罩

来个特写,万能表测试了射频相关各路供电网络的阻值无短路的异常

先排除是否有虚焊问题,对2个PA加助焊油进行重焊(QFN封装),焊接后清洗干净

再对射频IC进行重焊,它没有完全被屏蔽罩盖住,就直接加焊油进行重焊(BGA封装)

3个芯片重焊完成后,装机测试下看看故障有无变化,以便排除虚焊,当然相关芯片坏也会出现无服务

奇迹来了,居然基带出来了,信号好了,瞎猫碰到死耗子了吗??就这样简单的修好了,还想着可能CPU虚焊了、芯片坏了等。。。

拆下主板把屏蔽罩焊回

CPU位置打上散热硅脂

装机,清洁干净,把上面有胶也清理干净,不象刚拆开的样子了

开机,双卡信号出来了,基带当然也是有了的,完美修复!

明天(应该叫今天)邻居过来取手机,又给送鸡腿吃来了!!
END

网友:
这么详细的维修帖,赞!

网友A:
虚焊十有八九是高空抛物造成的,你这位邻居隐瞒了

网友:
厉害。请问重焊是先焊下芯片然后重新植锡了么?  还是直接原地加焊?

网友:
高手,多动手,多思考!

网友:
高手啊,还有鸡腿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焊十有八九是高空抛物造成的,你这位邻居隐瞒了

二手机,主板很旧且有变形、曾经肯定是摔过的,手机卖出前是被修过的

网友:
还有鸡腿吃

网友:
做了一个手机spa

网友:
手艺确实不错的,每个帖子我都看

网友:
感谢分享鸡腿,哦  是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维修经验。谢谢分享

欢迎观帖子》》》

网友A:
我用的就是这款手机,不过不是pro版。历经这么多年,原来贴的保护膜都蹂躏的起毛了。打算换个膜再服役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就是这款手机,不过不是pro版。历经这么多年,原来贴的保护膜都蹂躏的起毛了。打算换个膜再服役几年 ...

mate20也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