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时隔将近20年,还是买了黄花高洁907s电烙铁

楼主(2023-11-28):
近20年之间,经历了数个焊台和 电烙铁。
兜兜转转还是买了一个907s。

先说结论吧,你要说专业性那肯定是焊台好。
你要说焊台哪个好,那肯定是高频焊台好。
国产就一个快克安泰信,也要准备个几百大洋。
进口的那就更贵了。936这东西因为结构先天性缺陷其实在焊台里面属于淘汰品了,几十年前的设计了。
现在高频焊台 和发热芯和刀头一体式的焊台还是首选。

手持电烙铁那种十几块几块的杂牌千万不要用,这东西最大的风险是发热芯漏电烧坏芯片和元器件。

手持电烙铁国产有个永恒经典,就是907s。这玩意它有一个好处,就是陶瓷印制发热芯,漏电的概率小一些。然后这个发热芯的尺寸算比较大的了,烙铁头的尺寸也大。挺适合家用的。就是这东西假货太多了。

最后补充一句话,认准黄花高洁,谨防假冒。

网友:
能沉迷超过20年,还不放手,强者啊。

网友:
我有很多内热式电烙铁,因为嫌热的慢,所以组装了白菜白光,用的不多,基本能满足需要。

网友:
还没便宜哦

网友:
这个型号的我也有,很少使用,主要毛病就是要不过热要不回温慢,这个和它的结构有关,有时候还不如一般外热的电烙铁

网友:
我05年买的黄花调温烙铁,到现在,除了烙铁头拆不掉,因为早想换个刀型的,插头内问接触不良,有时晃晃才能通电,别的没有问题,总结:插头内头注塑处有问题,烙铁头与电热芯长在一起了,拆不开,啥时候烙铁内芯坏了,就可以上锤子砸了。现在平时用的是936焊台,黄花的调温烙铁外出时用,携带方便,焊台太大,拿着不方便。

网友:
喜欢就买。但是T12 好,哈哈

网友:
用过一支。发热芯搞断了换过条发热芯才用3次就爆了。还是普通的外热算了(出外方便)。

网友:
用过T12后就淘汰了其他电烙铁,包括936焊台和黄花907。936焊台温控差,回温慢,易烧烙铁芯,907体积大,头子也大,温控也不精准。现在使用的是6串锂电池板T12,用了好几年了,在客厅茶几上使用,不用拉电源线了,一个刀头能用近两年,都是刀头后脖颈处氧化外层开裂变细导致升温与回温变差而更换,现在手头有两三只发热杆了,烧断发热丝的很少。

网友:
黄花就算了吧。08年话费72元巨资买的黄花MT2929,(那时候一个月才几百元工资)非常漂亮,透明外壳,数字显示。可惜本身就用得少,还在半年左右发热芯就坏了。黄花的东西烙铁头和发热芯都是专用的,只能买他们自家的,这也就算了,你质量起码好一点啊!最奇葩的来了,网上,市场上到处找不到这款2929的烙铁芯。最后无奈找到厂家售后,打电话没有,说停产了。找到官方最大的代理商,打电话找了半天也没有,结果这个没有用几次的高档货就成了废品。最后,剩下的就留下一根电源线,其他的和任何主流品牌产品都不兼容没啥用全部扔了。

网友:
一直用着黄花,估计有十来年了吧,感觉挺好用,就是加热慢了点,如果不用的时候调低温度,用的时候调回来时间得十来秒的样子吧,哪天拼个T12做个休眠看下是不是要快一些,要不一直高温头子容易坏

网友:
没用过黄花907,但这二个是经典耐用,一个T12,一个933

网友:
在立创商城用积分换过2次,除了开始预热时间有点长,后面使用时回温挺快的。

网友:
从初中开始一个10块钱的洛铁勉强用了很多年,后来买了个T12就一直用了,平时使用不多,一年用该10几次而已。再好的也没啥追求了。

网友:
38大元抖音买了个山寨白光玩,不知温度准不准,到手再拆,外观挺好看

网友:
现在电烙铁用的少

网友:
这些看上去都是好用的,但是不耐用。更不实用。

网友:
这个价格差不多可以整一个936了……

网友:
看坛友回复  似乎黄花也不是很友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