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3144霍尔疑惑 接发光二极管点不亮

楼主(2023-11-28):
连接图如下图所示,在电动车电机拆的3144霍尔(正常的霍尔元件),想接个发光LED测试看看,于是按下图连接,弄个磁铁在3144四周靠近或远离,但是发现接好后无法点亮LED,不知道为什么。电源接的是5V。

网友:
楼主等你50岁在研究吧,俗话说:四十不霍

网友A:
霍尔输出为开漏: 简单说LED接反了 ,且没有限流电阻 亮几秒就完蛋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有没找一下资料,貌似接法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霍尔输出为开漏: 简单说LED接反了 ,且没有限流电阻 亮几秒就完蛋

你的意思是这样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有没找一下资料,貌似接法有问题

找到一张图是接单片机的,我没有接单片机仅仅想接个发光LED简单测试一下

网友:
使用器件的时候,先看厂家给的数据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一张图是接单片机的,我没有接单片机仅仅想接个发光LED简单测试一下

那就按这个图接线,再试试

网友:
有的霍尔只认S极,N极靠近没反应。

网友:
单极霍尔绝大多数都是开漏输出的。二极管接反了。

楼主:
发现这个3144霍尔怎么会是这样的工作状态,请看视频https://www.ixigua.com/7306679161794331170?utm_source=xiguastudio

网友:
1脚接5v和 发光管正极
2脚接GND
3接 串1k电阻接到 发光管负极

网友(2025-01-25):
我买的成品的。很简单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