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儿童遥控汽车的遥控

楼主(2023-11-28):
有人能看出,这个用的是哪种信号的遥控吗

红外, 射频 还是啥?另外最近我们论坛怎么这么卡的, 比当年2M的宽带还慢

楼主:
JR1602TX
JR1602TX 工作电压:DC2.4-3.2V(两节AAA电池) 最大电流:50mA 发射频率:2.407GHz-2.473GHz 档位类别:遥控3档调速 按键数量:6个 支持功能:前进、后退、调速、左转、右转、刹车、对码

网友:
上面不是写了2.4G

网友:
写着2.4G呢,射频信号

网友:
集成度比零几年双钻遥控高,外围电阻少了很多,内置自动对码。

网友:
我买的遥控车好像不需要手动对码的。

网友:
买了新的遥控的话就需要对码

网友:
一个小孩的遥控车,什么都是好的,就机械传动部分的两个齿轮,塑料的,磨坏了

网友:
射频信号,玩具遥控器一般都是射频吧,红外不太可能,因为红外受方向影响太大了

网友:
比电视遥控器复杂

网友:
小孩玩一会就得换电池

网友:
2.4G无线遥控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