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内爆的LED灯,电容电容被自我拆解了,应急修复,又可以光荣上岗

楼主(2023-11-28):
如题,这台灯是父母家里用的,用着用着就灭了,接着就爆了,没舍得扔,让我修复一下。拆开一看,是简单的电容降压,可以实现恒流。所有灯珠都串联,电解电容是并联在所有灯珠上的,坏的原因是其中一只LED烧毁断路,这样的话,整个电路电压升高,这个电容就爆掉了。维修方法:找出坏的灯珠,将其短路,再把电容换掉OK,手里没有63V47UF的电容,找了只250V的。

网友:
动手能力强,可以省下2元钱。

网友:
这是热爆的吗

网友:
其它灯珠也老化了,先就把限流那个电容容量减少一半比较好,两个一样的串联就降低一半了。

网友:
这样的灯不扔了浪费了……浪费时间浪费工……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做工,不耐用的,一旦灯珠爆了电容就爆了

网友A:
看大部分灯珠都已经发黑了,估计修好了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修好能亮,用一天是一天

网友:
这样的灯不值得修了

网友:
垃圾阻容的

网友:
你看这光色非常瞎眼的,换成我就都换成欧司朗带内置稳压的灯珠

网友B:
告诉你个秘密,这样的灯,
上某宝,二块多点包邮,买欧普的,
有时还给你发顺风。
质量好的不要不要的。
之前买过一块多,拆开看那作工,
除了牛逼,我想不出第二个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个秘密,这样的灯,
上某宝,二块多点包邮,买欧普的,
有时还给你发顺风。

你是懂某宝某夕的

网友(2024-02-11):
烧坏其中一个LED发光二极管就不亮了,阻容降压电路不值得折腾。

网友:
哈哈这个灯珠大部分都黑了,这个楼主是为了折腾而折腾吧

网友:
坏了就换新

网友:
这类灯可以两个灯串起来用,或加串一个,使电流降低一半以上的电容,可以使用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久

网友(2024-05-06):
引用 网友A:
看大部分灯珠都已经发黑了,估计修好了也用不了多久。

赞同这个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