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宝2751-7H 静音版电源改0~15V

楼主(2023-11-28):
想改这个电源很久了,主要想改他的原因不吵,效率高,百分之95以上,低发热,待机功率特别小  3~4w。
    调压,调流改装成功

网友A:
这还是单片机控制的吗

网友:
那个电风扇那么小,安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是单片机控制的吗

也可以电位器调压

网友:
这电源真心不错!

网友:
好象是华为服务器上用的吧

网友:
电源做工不错焊接的线上打点胶

网友:
厉害,高手,可否发一份详细的改装教程

网友(2024-02-01):
楼主,求这个电源改装方法,如何启动,是否可以改到13.8伏。

网友(2024-03-18):
学习一下,正在研究开关电源

网友(2024-05-16):
挺好的 便宜不贵 还算安静

网友(2024-07-01):
楼主能发个教程么,小白练手

网友:
大佬能发一个详细的教程么,学习一下

网友:
我电脑电源用的就是这个,小黄鱼买的12VDC转接板和主板供电核心板,负载500W以下很安静。还有一款PS-2122-3H是1200W的也很静音

网友(2024-12-19):
楼主能发个详细教程吗,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能发个详细教程吗!求学!

网友:
图2中的参数是如何读出的?又没相关寄存器的说明?

网友(2025-02-08):
改15V输出的话建议最好把输出电容改成25V的,这样安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