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维修航嘉BS-3600电源一例

楼主(2023-11-28):
上次一个朋友送一个电脑来帮忙修一下,本以为装个系统就结束,谁知道碰到个难缠的机器,最后终于搞定

下面分享一下经过,供大家参考

关系比较好,不存在收费,也不存在退费的情况,刚才看到一个坛友修电脑还赔了60元,那个配置都卖不到60元

替坛友感到不值得

拿到机器后看内部比较脏,用了好多年都没有清理过,直接用风机清理一下
又发现南桥的散热器松动,取下来清理灰尘并重新上散热硅脂
最后把CPU取下来清理干了的硅脂并换上新的,到此清理完成,没有拍照。

硬件全部安装到位,并接好所有调线。下面上电试机,通电发现开机不动
取下电源所有接口,短接绿线和黑线,电源无反应 定位为电源故障

换上上次修好的金河田电源(送给他,这个电源其实还不错,功率大获赠价值,拿到手里比换下来的重量足)
通电正常点亮,重装系统,系统包有问题装了好多次最后重新下载系统包装好
搞了半天等不及走了,后面送去的,修电脑不作为重点

下面开始修这个航嘉电源,比较脏,拆开清理后才看的下去,没有单独拍铭牌截个图(现在截图不能直接粘贴进来了,截图1M多P一下小多了)

打开看一下,里面清理后还可以,主要吐槽一下这个PFC的线太短,要用钳子或者外壳掰着

为了测试要卸掉PFC,但是卸掉的话又会把外面的贴纸弄坏,无所谓了
后面测试发现有个电容过PFC要不要PFC都可以试机,这个问题我之前在帖子里面也请教过没有得到答案后面我自己看的
不接PFC过电容会降压,但是不影响测试,没有直接上机用过。主电容的电压也正常,这也与电容的容量有关,没有拆掉看过

通电后测量5V电压没输入,直接看待机电源部分

现在为了保险起见都还是取掉保险串联15W灯泡进去的。这个保险没烧,不然直接焊接上去
灯泡亮一下就灭,应该是电容充电的过程。

测试排查外围基本正常,5V没有,查看芯片怀疑芯片故障

刚开始还以为是EM3112呢?结果是EM311Z

在其他网站找到相关资料参考
很多同行在维修电源的时候,会遇上DM311损坏,手上却只有EM311(Z)的情况。此时,我们从PDF中可以看到,两个IC引脚排列和功能完全相同。从理论上来说,两者就可以直接代换了。是的,在某些电源上,两者可以直接换上就有输出了,但是,有些使用DM311的电源,换上EM311Z之后,却没有输出了,测得2脚12V正常,5脚也有电压,但就是没有任何输出。此时,如果我们测量第3脚就会发现,第3脚根本没有任何电压。
为此,我仔细对比了两者的PDF,发现两者电路基本相同--虽然如此,但能找到的电路上,元件都没有标值,所以,不能确定所用元件选值也相同,对不?
然后,从PDF中读到两个IC的第5脚是有区别的:DM311 第5脚要求8V以下,EM311Z第5脚要求12V以下--某同行给出的图纸上也写明是这样--但是,我们对PDF太过于相信了,因为,某些同行实测EM311Z第5脚工作电压是很高的,远大于12V,达到175V!而我今天 维修的FSP GROUP INC的电源就用的DM311,第5脚是两个680K电阻串联,接到+300V上的。DM311被雷击了,无输出。测得其它元件正常,第3脚的稳压二级管击穿短路。因为别的电源上是没用这个管子的,就不装了。直接换上EM311后,怎么都没电压出来。在对比了半天之后,弄明白了,想要有输出,必须改第5脚。现在测得第5脚电压是24V,远低于同行列出的正常工作时的电压175V,参考某图纸上标示,第5脚是直接接+300V的,所以确定DM第5脚的680KX2是不合适EM311Z的,但直接接300V,我胆小,不敢,于是找两个100K电阻串联代换,上电,一切OK.
总结:MD311与EM311代换,只要改动第5脚的电阻。DM311是680K*2,EM311是51K*4或者100K*2!

看了一下大概引脚排列和上次没有修好的航嘉供电芯片BH1070A类似,准备替换试试,后面双十一最后还有红包抵扣了一个DM311Z出了不到1元

芯片发货的过程在考虑,后面控制芯片用的和金河田的一样SG6105
看到一个可调电阻230我测量一下,如果是230的话正常是23欧?换个102试试结果还是不行,那就先恢复等芯片吧

芯片到手,测量两个芯片差不多(简单测试了各脚位的值参考)直接上机发现5V待机有了。但是输出保护,风扇动一下就停了
后面又换102试试,奇迹发生了,为什么称为奇迹呢?正常输出了,但是电压少一点比如12V只有11.2V;5V只有4.5V的样子

我在想是不是要把电位器的问题换原来的上去就能恢复升高一点,下面开始“”吧

既然测试了芯片差不多,可调电位器按说也不会坏(两个都出故障的可能性不大),下面直接入坑,把芯片和电位器都换回之前的
发现5V没了,不输出了。确定芯片确实损坏,但是换回来102的可调也不启动了,蒙了

又去查后面芯片,发现其他视频网站有个讲这个电路原理的参考一下(后面我看之前的帖子发现金河田的就是6105)
他这个图纸不错,可惜没下到,包含了内部结构和后面的输出接口

故障一样直接保护(风扇动一下,测电压也看的出来),思考问题在哪?测试可调电阻两端最大为2K,咨询了一个朋友说有可能230是2后面3个0
刚好扣胶的时候把那个0扣掉了一点。不确定是不是0

这样能解释的通,确实,把电阻调整到最大故障解决(调整的脚位是反馈脚17脚),电源输出正常。

最后上机测试正常开机

最后总结:
芯片测量数值大概一样的话不一定是好的,之前修没修好的两个航嘉也看过一个视频直接换了待机电源管理芯片解决问题的,这次被我遇到了
可调电位器还是有点问题,调整到原来的位置也不行(上面有胶的痕迹)应该也是时间长了有点变质,需要更换新的
附上SG6105的引脚功能

电源修好了,以前觉得航嘉很难修,修了两个花好久都没修好有挫败感,这次也走了不少弯路。

朋友送来的时候说人家是可以开机的,如果按照坛友的操作,现在电源坏了,我还要赔电源

网友:
这还真是疑难杂症……

网友:
收藏起来慢慢学习

网友:
我买了两块e3,1225v2的cpu搞了两台主机赠送给朋友,120g固态,6-8g内存,主板固态是网友运费到付赠送的,机箱电源都是老货,花了一百多,一个主机价值也就不到300块钱,看网页文档速度可以了,物理4核心的还是基本够用。

网友:
感觉最怕芯片坏,各式各样的芯片,很多时候都得另外买

网友A:
唉!咱们这论坛咋了?看帖子累死了.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见到这种老电源,第一反应是先给它水洗晾干

网友:
人品技术都好!

网友:
2手货20够了

网友B:
芯片坏一般我就放弃了

网友:
高手,分析的透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咱们这论坛咋了?看帖子累死了.

我以为是我慢,结果都慢啊,有时候还报404,不管是移动还是电信的网络,打卡都难啊,不是我不回复大家,是确实卡的进不来,打开一个页面好几分钟,论坛这个已经很稳定的系统怎么会这样?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坏一般我就放弃了

上次有两个一样的航嘉,炸机了,待机管理报废,两个还坏的不一样,搞了好久没搞好,放弃了

网友C:
今天又卡得要命,进来看看太难了。
分析的很透彻。学习了。

网友:
学习到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又卡得要命,进来看看太难了。
分析的很透彻。学习了。

最近 确实很卡,不晓得为啥,而且签到也中断了,这个不晓得管理会不会处理一下这两天的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