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立创倍斯特B830L万用表9V改锂电池供电

楼主(2023-11-28):
用起来比较拉胯,没有自动关机功能。经常忘记关机 要用的时候9V电池就没电了。
换了2快锂电池1200mah并联+TP4056锂电池充电保护二合一+升压板升压到9V。
使用正常。精度没仪表测不了,也够用了。
充电的时候把保护板拿出来就可以冲了。

网友A:
那个升压板静态电流大不大?

网友B:
升压方案,静态电流损耗是软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升压方案,静态电流损耗是软肋

这个好像是两个锂电的,串联的吧

网友D:
看接线为并联,何不串联8.4v去掉耗电的升压板,换成5v输入8.4v带平衡充电板,充电时5v升压8.4v,不充电它不耗电

网友E:
都用2块电池了,为啥不直接串联,退而求其次用升压板?

网友:
两块锂电串联我能用两年哈哈

网友:
应设计一自动关机电路

网友:
一块万用表,有自动关机功能,也能自动关机,可是,

可是,但是,自动关机后,仍然耗电

在一次忘记关机,是表自己自动关机的,过半个月左右再用时,才发现,再开机,不行了

测量电池,两节7号电池,每节都只有1V左右

后来又一次忘记关机,其自动关机,但过了几天,再用,开机后屏幕暗淡,电池电压也约只有1.1、2V的样子,

之后就注意了一定要手动关机

这种情况不知为何

网友:
那么多评价就没一个说万用表也搞一个好的的折腾啊。至少搞个四位半啊。

网友:
两个锂电直接串联不是可以直接用吗,差那一点应该影响不大吧,没必要上升压了吧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外接电池盒,锂电池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用2块电池了,为啥不直接串联,退而求其次用升压板?

串联要8.4的充电器 并联用tp4056就方便直接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升压板静态电流大不大?

小于1MA  迷你DC-DC升压模块 3.7V转12V支持5V/8V/9V/12V输出

网友:
两块锂电池串联,一块锂电池提供给2毛钱单片机控制mos开关,休眠0.1ua。按钮开关按下接通nmos,倒计时1小时自动断电。

网友F:
升压方案的纹波有些挡位容易被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升压方案的纹波有些挡位容易被干扰

这个万用表也比较垃,凑活。精度要求高还是用串联直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接线为并联,何不串联8.4v去掉耗电的升压板,换成5v输入8.4v带平衡充电板,充电时5v升压8.4v,不充电它不 ...

这个思路好,我怎么没想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是两个锂电的,串联的吧

2块并联+升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