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R5 5600G OR R5 5500+RX580你怎么选

楼主(2023-11-28):
请教一下大家,R5 5600G OR R5 5500+RX580你怎么选?

基本上不涉及玩游戏,显卡主要是偶尔需要剪辑和渲染出点力
二三百的显卡还有什么值得考虑?

网友:
R5 5600G最适合,功耗低,综合性能好。

网友:
显卡最好买1660ti或者s,cpu建议5700x-5800x3d,预算好一点上7800x3d

网友:
似乎R5 5600g性能强,但价格也更高,而R5 5500在性价比方面表现更优。R5 5600G与R5 5500的主要区别在于有无核显。

网友:
r5500 投一票,显卡肯定要升级

网友:
都不选,因为没钱.消费降级!

网友:
5500貌似似乎硅脂

网友:
5600G没准也是。。。

网友:
当然选带核显

网友:
显然5600G更好,二三百的RX580?矿卡预定。

网友:
1. 5600G更好一点。2. 5500+580这两个都有点鸡肋。

网友A(2024-01-10):
现在还有几百块钱的显卡么?好象没有了吧?据说5600G的核显比一般的几百块的显卡还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有几百块钱的显卡么?好象没有了吧?据说5600G的核显比一般的几百块的显卡还要好。 ...

最终我选择的是5500+RTX590,预算有限,再说十年左右一直基本都是集显想试试,还有多屏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