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个触摸屏有什么特殊吗?

楼主(2023-11-28):
12寸触摸屏,四线的,6000元

网友:
四线的似乎是电阻式触摸屏?

网友A:
电阻屏都一样,无非交换xy线顺序

网友B:
可能是专用设备上的,所以贵.

网友C:
特殊在价格贵,应该是什么专用设备上的吧,估计还不能搞到替代的。

网友:
价格太贵想找替代品?可以买个便宜的四线电阻屏测试一下就知道了,估计也不贵

网友:
一颗同规格的螺丝,用在雅迪上,和用在法拉利上,价格相差可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
因为出货量少所以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屏都一样,无非交换xy线顺序

以前玩mp4的时候飞过线,应该就是线序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有个金属凹槽,只能找能放进去的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专用设备上的,所以贵.

确实,是工控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特殊在价格贵,应该是什么专用设备上的吧,估计还不能搞到替代的。

淘宝有啥不多的,就是金属凹槽要能放进去,线序可能要飞线

网友:
12.1寸的四线电阻触摸而已,6K价格就是纯属宰X了,看看玻璃边上会有型号的,找代理,实在没找到就找一片大小放得下的跳线一下

网友:
就是普通的电阻屏

网友:
没准是物以稀为贵

网友:
可能是专用设备上的,

网友:
个人估计不会出这钱,一般工业屏才敢要这价,我以前修导航,这玩意7寸的不过10块,大了价格会斜线向上涨,但绝对没这么离谱,撑死几十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