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台大宇电陶炉

楼主(2023-11-28):
朋友说他的电磁炉坏了,拿给我让我看看,拆了一看,那是什么电磁炉啊,就是个电炉子。

电陶炉。请无视拍照者。

触摸开关。

警示语。

电磁兼容?什么意思?

故障现象:插电,电源开关点亮,闪,按,可开机,但全部闪烁,不能继续操作,只有拔掉电源。初步判断是供电不足导致。

底部。

商标标识及合格证。

拆掉底部螺丝,即可打开。四周及电炉子底部有隔热材料。

电炉子,可以看到3个接头,可调节功率。

只有这一块板子。背面无元件。

PN8026R。非隔离12V输出电源芯片。

功能介绍。

典型应用电路。

单片机供电稳压块。

单片机?

侧面功率调节旋钮。

实际是一个编码器。

电炉子底部和侧面都是隔热材料。

为了让电炉子与面板紧密接触,这是3只支撑弹簧。
维修过程:测量电源输出端,只有6V电压(实际应该是12V,供给继电器使用),7805输出只有2.5V电压(实际一个是5V,供单片机使用),测量电源的各个元件,都没问题,判断是电源芯片损坏,购买一只换上,故障依旧。索性断开电源部分,找一个12V1A的电源适配器,拆出板子,加到里面。OK。

找到的电源适配器。

参数。足够,原电源是12V0.5A。

看板子还可以,把板子固定到里面。

通电试机,正常,这是高功率状态。

这是低功率状态。
谢谢围观!

网友:
谢谢分享,这种电陶炉似乎热效率比较低,断电后有烫伤的风险,耗电高

网友:
看起来不错的说!

网友A:
除了不挑锅,其余全是缺点

网友:
芯片白买了,不过这芯片还挺简单的,类似那种DCDC芯片吧

网友B:
对比电磁炉能效低点,其它都比电磁炉强...........电陶炉不挑锅,煲汤、炒菜、煎蛋煎鱼不糊焦

电磁炉除了打火锅、煮开水方便,做饭、做菜,呵呵...............

网友:
就是一个电炉,不过好在不挑锅

网友:
我有一个  电热丝 断了  接上  又断了

网友:
这个东西我知道,
但它的原理没搞懂
就是电阻丝发热,
为什么这么大的热量不会把里面的原件,还有外面的壳子烧坏?

论坛又出故障了,留言发了一次,没发出去

网友:
塞电源进去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比电磁炉能效低点,其它都比电磁炉强...........电陶炉不挑锅,煲汤、炒菜、煎蛋煎鱼不糊焦

电磁炉除了 ...

电陶炉也是挑锅啊,圆底的用不了,还是要平底的。

电磁炉低端的很渣,高端的3500W以上火力能媲美煤气炉,电陶炉大功率的高温太危险了

网友:
没有用过电陶炉,

网友:
买过一个,退货了,感觉不好用。

网友:
以为是电磁炉原理隔空加热陶瓷锅,原来就是个电炉子。这个效率应该是很低了。

网友:
里面就是个电炉子,加上外壳,比电炉子好看多了。

网友:
这做工比大部分电磁炉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不挑锅,其余全是缺点

总结的到位

网友:
实际就是电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比电磁炉能效低点,其它都比电磁炉强...........电陶炉不挑锅,煲汤、炒菜、煎蛋煎鱼不糊焦

电磁炉除了 ...

电磁炉打火锅都不方便,小火的时候一下一下的,想少吃点油都不好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磁炉打火锅都不方便,小火的时候一下一下的,想少吃点油都不好涮

对,电磁炉打火锅都会粘锅底,说电磁炉好用的,不知道是怎么用的.........

反正我是觉得不好用

相反,这种电陶炉反倒很好用,只是能效低点,至于能正常做饭、煮菜、炒花生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