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制作基于CW32多功能测试示波笔

楼主(2023-11-28):
简介:本项目源自于嘉立创EDA仪器仪表训练营多功能测试笔项目,在原有功能的基础上增加了示波功能,可以方便的查看电路的波形状态。

1,项目说明
      使用CW32F030C8T6作为主控,电池作为供电电源,0.96寸屏幕显示,可使用蓝牙与上位机通讯。使用模拟开关切换输入输出,输入电压范围0~+17v,输出0~+6v直流。
主要功能有:1,电压测量,阈值判断;2,pwm和直流输出;3,通断检测,阈值电阻可调;测量二极管导通电压;4,简单示波器功能。
2,主要功能  1:电压测量,阈值判断
        支持0~+17v的输入,电压高于设定阈值时亮红灯,低于阈值时亮蓝灯,屏幕显示测量的电压。
  2:pwm和直流输出
        支持pwm直接输出,频率和占空比可调。pwm经过滤波后作为直流输出,直流输出电压为0~+6v。直流输出也作为比较器的参考电压,用于示波器的触发电平和测频。
  3:通断检测,阈值电阻可调;测量二极管导通电压
        使用LM1117GSF-ADJ作为电流源,电阻低于阈值视为导通,蜂鸣器响蓝灯亮。测量二极管时,屏幕显示导通电压。
  4:简单示波器功能

  示波器菜单说明:右边SC,SH,TR为控制菜单,下边中间3个位置为数据显示,两边单个字母为状态显示。
  •   SC:选中SC时,按下中键,SC变为绿色高亮,此时上下键可控制波形在y轴上的缩放,左右键控制波形在x轴上的缩放,通过控制adc时钟频率来实现。
  •   SH:选中SH时,可对波形的x轴和y轴进行移动。
  •   TR:选中TR时,上下键设置触发电平,左键设置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右键设置单次触发和多次触发。

3:电路说明
  1:开机
    开机:按下中键,PW_ON被拉低,Q1导通,BAT给降压芯片供电,主控芯片开机,连接PW_CT的引脚拉高,Q2导通,此时绿灯亮,可松开中键,开机完成。
    关机:长按中键2s,PW_CT引脚拉低,Q2截止,松开中键,Q1截止,关机完成。
  2:升压

    使用的模拟开关芯片HT4053A,其最大工作电压为18V,为了有一定的余量,将系统电压设计在17.5V,使用MT3608升压。pcb布局时要注意模拟地与数字地的隔离,
    电感要靠近芯片,反馈电路要远离干扰源。
  3,输出电路

    pwm滤波转直流会有压降,经过放大器放大2倍后输出0~+6v,再经过一阶滤波输出或直接送入比较器。
  4:比较电路

    输出直流作为迟滞比较器的参考电压,反向端为输入电压,可对输入信号进行测频,注意定时器要选择上升沿或下降沿模式也要取反。
  5:电流源

  使用LM1117GSF-ADJ作为电流源,控制电流为2mA,R55为C31的泄放电阻。17.5v经过LDO降压到5v,输入LM1117GSF-ADJ。
     6:蓝牙

      通过蓝牙可与上位机进行通信,后续可能会添加蓝牙遥控或鼠键宏功能。

4:实物演示

    为方便调试,PW_ON连接的电阻飞线到地,使芯片处于常通电状态。

    pwm输出,上升沿和下降沿会有尖刺,相关知识还在学习中。

    为方便左右手切换使用,添加旋转屏幕功能。

  嘉立创开源广场:嘉立创开源广场
  CSDN:CSD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