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鬼子的东西不服不行 拆卡西欧电子表 小零件一堆

楼主(2023-11-28):
闲来无事 拆 卡西欧  小零件 一堆  非常精细  小米大的弹簧 还分 大头 小头  按钮上的防水胶圈

小米大2个

拆了个七零八落 结果悲催了

显示不齐 。。哎。。。。。。。。

网友:
用酒精擦一下导电橡胶条应该会有改善

网友:
这东东拆了,能装 回去不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果然装回去显示不全了

网友:
显示不全了?

网友:
工匠精神?确实先进

网友:
果然装不回去了

网友:
表是很精密的东西,这种电子表已经没有那么精密了,真正精密的是机械表

网友:
一般类似这种重新组装后发现失败的,可以确认是电子爱好者。

网友:
能装 回去不

网友:
擦拭一下导电橡胶条或调整一下电路板螺丝

网友:
显示不全,可能导电橡胶没有装好

网友:
这东西走时非常准

网友:
还装起来了,不错,就是显示不全了。

网友:
斑马条导电橡胶块没装好,调整好能修复,再不行从廉价坏表,拆形状差不多的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