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个献血送的微型折叠电吹风

楼主(2023-11-28):
上世纪末,街头刚刚出现无偿献血车的时候去献血,走的时候给了一个手写的证,一个徽章,一盒牛奶和一个电吹风

证后来用血的时候没用上,因为是手写的手续繁杂到吓人
徽章找不到了,牛奶早喝了,这几天翻出这个电吹风,试了一下,还不到三十秒就停了。于是拆开看看
外带一个定制小包

只有十几厘米长,很精致

可折叠设计

出风口有金属挡片
很容易就拆开,手柄里是两档开关

用一个二极管半波整流来控制档位

电阻丝缠绕在疑似石英制成的隔板上

故障原因是电阻丝和输入电线连接的地方开焊了。电阻丝固定在铜鼻子上,输入电线是焊在上面的

电动机与电阻丝的一小部分并联(分压?)然后用两个二极管整流

就是一个普通的玩具电机,试了一下没啥毛病

拆开看看也没啥特殊的

重新焊好,开机十几秒之后又断电了,个人猜测是焊点位置不合理,电阻丝受热后焊锡融化开焊
懒得再拆开了,直接垃圾桶

网友A:
还送那么多东西啊,我去献血时候就给吃了一盒牛奶,一瓶粥,别的没了

网友:
这个太缩水了!  那个年代去银行存钱,送过一个,外观差不多,内部强多了,电机大些,用到最后外壳和手柄塑料老化碎了,电气部分还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送那么多东西啊,我去献血时候就给吃了一盒牛奶,一瓶粥,别的没了 ...

十多年前献过一次,好像也有牛奶面包可以拿(忘记了,反正我没拿)...

网友:
我只献过一回,证也是手写的,后来听说还不能在外地无偿用血,然后就不知道扔哪去了...

网友:
感觉电热丝相连的都得用压接,焊接肯定不行

网友:
居然用焊接的,应该铆接才行

网友:
看了这我也想去献血

网友:
楼主不说说使用感受吗?

网友:
楼主好人,这个就是个玩具

网友:
这就是个玩具

网友:
发热丝还是压接靠谱

网友:
这电机这么袖珍啊

网友:
都得用压接,焊接不行!

网友:
献血这辈子都在也不去了我的爱心被吸血鬼用去换为人民币服务了

网友:
只有一支钢笔,其它啥也没有

网友:
就是个玩具啊

网友:
这么烂的东西真让献血者寒心

网友:
做工粗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