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一转头就掉线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11-28):
店里的监控可以远程控制转头的,最近一转头就掉线,拔掉电源重启一下就好。不转头的话还能正常使用。
各位猜测下可能是哪里的原因?如果是小毛病就拆开弄一下。如果是大问题的话我也弄不了就不拆了

网友:
看看转头那里是不是有接触不良的线,不是外面就是里面出问题了

网友:
掉线的瞬间有没有断电?有可能就是接触不良了,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先换一个电源试试看,有可能是供电不足。

网友A:
不是接触不良就是供电不足,要不就是有干扰

网友B:
肯定是线芯里面断了,一摇头动到线就掉了,就看是电源线还是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接触不良就是供电不足,要不就是有干扰

果然是供电不足的原因,重来没想过是电源问题,因为用的是原装的华为充电头。换了个其他手机充电头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线芯里面断了,一摇头动到线就掉了,就看是电源线还是网线 ...

找到原因了是电源

网友C:
电源不行,转头电流大了,电压就降下来,然后重启

网友:
可能是供电不足

网友:
排除法:如果是线路故障,肯定是转到某个特定角度会造成掉线,且无法自动恢复。
如果是电源故障,负载增大的时候会掉线,有可能自动恢复,也有可能不自动恢复。

网友:
找到原因了是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不行,转头电流大了,电压就降下来,然后重启

你的分析比较靠谱

网友:
不是接触不良就是供电不足.拆开看一下

网友(2023-12-31):
电源接触不良,
你可以拆开,发图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