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16寸笔记本电脑推荐一下,如何选择?谢谢!

楼主(2023-11-28):
我想添置一台16寸的笔记本电脑,2.5K屏幕的,主要是办公和财务,处理图片,偶尔处理视频和CAD图。孩子放假的话,会打游戏。推荐有数字小键盘的。
过去用过的笔记本,先后有:Thinkpad R51、X31、X61、X230、T430S、X1。现在,近视还有点老花眼,想买一台屏幕大点的笔记本电脑。

目前有以下选择:
    1、Thinkbook 16+ 2023
    2、小新Pro16
    3、Thinkpad E16 标压版
    4、Thinkbook 16 2023

个人的想法:
    1、Thinkbook 16+ 2023 优点:接口丰富,性能良好;  缺点:板载内存!
    2、小新Pro16 2023 优点:性能优异; 缺点:板载内存!
    3、Thinkpad E16 标压版 优点:键盘好用!!!!  缺点:内存双插槽,但是是DDR4的!!!(对性能影响有多大?)  硬盘双盘位,但是2242的!!!!!!(大容量硬盘好买吗?)
    4、Thinkbook 16 2023 优点:内存有双插槽,键盘键程大,为1.5mm(是否键盘的手感好一些?)。 缺点:为旧模具,性能释放、续航、散热不如16+的! (差别大吗?)

另外的问题:
    1、CPU:Intel和AMD?
    2、显卡:核显和独显?
    3、屏幕刷新率:60HZ和1120HZ?
    4、Intel的I513500H和I713700H?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根据实际使用体验,推荐一款,谢谢!!

网友:
为毛不买台鸡????

=============

网友:
推荐INTEL,独显,标压,其他,选贵的,都这个年纪了,钱已经不是主要因素了,关键是舒服
——————————————————
多嘴一句,同意海盗兄的看法,为毛不上台鸡

网友A:
家用,最好上台式,个人经验,台式十年不坏,顶配一次到位独显,本子十年用坏了两台。笔子开合和搬动多,估计是主板上容易出问题吧。

网友:
CPU一定要Intel的,稳定可靠,不发烧。一定要i7的,速度快,现在快,过几年也不慢。
显卡最好是配置高一点的独显,玩游戏也能拼一把。
T31-R50-SL410-T420-T450-L470,离不开小红点,离不开小黑

网友:
最好离低温锡远点

楼主:
哈哈,家里有两台台式机了。主要是出差用的

楼主:
哈哈,家里有两台台式机了。这个主要是出差用的,全年有3-5个月的时间在外面,现在用的T430S,2017年双11买的二手机,都用了6年了,觉得使用Win10有点慢。X230呢,屏幕有点小,所以才考虑更新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用,最好上台式,个人经验,台式十年不坏,顶配一次到位独显,本子十年用坏了两台。笔子开合和搬动多,估 ...

家用本本也挺好,我从2000年到现在都在用本本,一是台鸡家小没地方养本本用占地少,二是出门带着方便(有钱台鸡本本都养),三是本本用好了也不是容易出问题的,我每天都要把本本放包里带着上班,出差也得带着,平均每天的开机时间在14个小时左右.2000到现在用了四个本,也只有第一个本是用坏的,第二本是08年买的,一直用到2020年,只是慢了些刚好换工作了顺便搞了第三个本(本本还用正常使用,当二奶机了),今年又搞了第四台(第三台还给公司做固定资产了),平时也就用SW做点装配图和电路图啥的

网友:
在低温锡面前,再好的配置都是______

网友:
小新就行,不用考虑内存升级,基本上没用。还不如一次买个大内存的

网友(2024-06-09):
板载内存,,,不考虑啊

网友:
现在16寸的的确不太好选,P16二代吗,外观还没改,有点接受不了,HP的 ZBOOK FURY 16,下沉轴实在是接受不了,dell 的7680吗,这么多年就没用过dell的,不知道咋样,当然主要是这两年不太景气,拿一个多月的工资来买有点下不了手

网友(2024-08-29):
   1、Thinkbook 16+ 2023
    2、小新Pro16
    3、Thinkpad E16 标压版
    4、Thinkbook 16 2023
如果是我的话,   Thinkbook 16 +  >  Thinbook 16 > 小新Pro 16 > ThinkPad E 16
ThinkPad E Intel 的话, 不推荐购买, 如果是AMD 的话, 要看价格,性能没问题,性价比的问题

网友:
战99挺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