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s搭配什么后备电源比较好?bk650和bk500区别有多大?

楼主(2023-11-28):
这里有上ups的朋友么,
你们怎么选择ups产品的

网友A:
这两款只是可以支持负载的功率不同,而且应该都停产了。
BK650有新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款只是可以支持负载的功率不同,而且应该都停产了。
BK650有新款的

650的意思是可以带650瓦的负载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650的意思是可以带650瓦的负载么?

那个500的额定功率0.5W,你觉得呢

网友:
还要搭配UPS,这待机功耗又上来了

网友:
最大功率不同,看你电脑

网友B:
山特的tg500是全高频逆变,不带傻傻变压器,并且不带耗电的在线稳压,毕竟城市电压再不稳都不会到哪里去,所以是便宜又好用的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特的tg500是全高频逆变,不带傻傻变压器,并且不带耗电的在线稳压,毕竟城市电压再不稳都不会到哪里去, ...

apc的bk650和bk500都带变压器,效率不高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apc的bk650和bk500都带变压器,效率不高么?

是的,纯粹是没有在抗过载之类的方面优化,偷懒用变压器。高频开关电源做不好,炸机概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纯粹是没有在抗过载之类的方面优化,偷懒用变压器。高频开关电源做不好,炸机概率大。
...

apc的产品不是质量很靠谱么,也炸机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apc的产品不是质量很靠谱么,也炸机么

apc的产品,我见过的没有一个用高频开关,自然不会炸机,但是缺点就是又笨又重,效率低。。。甚至3kw那么大的都是变压器,变压器好大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c的产品,我见过的没有一个用高频开关,自然不会炸机,但是缺点就是又笨又重,效率低。。。甚至3kw那么 ...

apc新出的产品现在还用的变压器么?

网友C:
我用的是山特的TG-BOX8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山特的TG-BOX850

apc的牌子是不是比山特更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c的产品,我见过的没有一个用高频开关,自然不会炸机,但是缺点就是又笨又重,效率低。。。甚至3kw那么 ...

开关电源会炸机,变压器不会炸机,是这个意思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纯粹是没有在抗过载之类的方面优化,偷懒用变压器。高频开关电源做不好,炸机概率大。
...

不是dc转50hz交流电么,和高频有啥关系?
50hz不算高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dc转50hz交流电么,和高频有啥关系?
50hz不算高频?

你了解的太少了。12v通过几十khz的推挽升压到300v脉冲直流再经过一组全桥50hz开关,变成交变50hz方波

网友:
12V通信电源+铅酸蓄电池直接供电最省事,大部分NAS都是12V供电的,直接上铅酸13.6V的没问题的,还没有切换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