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大神们,正泰的全自动表ZTY0108A,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型号的主控芯片?

楼主(2023-11-29):
淘了一块正泰的全自动表,到手一看是21年12月出厂的这个表应该是福仪代工的,因为跟福仪FY19S功能和外观一模一样,但价格不到福仪的一半也不知是出厂时间太长了还是咋滴,这款表的精度非常拉垮,比说明书标的精度还要差,特别是小阻值电阻档,精度很差,而且有时候测某个东西还识别不了,在电压档和电阻档来回跳。但这表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反应快,不管测什么都是秒出结果,电容不管多大容量也是秒出结果,这点很赞。因为精度不行,这表不适合电子爱好者和电器维修使用,像我这种灯泡电工用用还可以这块表的做工还是不错的。
重点来了,我想请教大神们,这款表的芯片是什么啊?我搜也没搜到,能不能把电源键改成功能切换键?因为我有一款胜利的全自动表,它的电源键长按是开关机,短按就是功能切换,不像正泰这块表,只能自动识别没法手动切换,很不方便,所以求求懂行的大神们支支招,能不能改呢?

网友A:
测电压的时候会不会自动跳到电阻档,然后...............

网友:
大神们来不了

网都打不开

网友B:
造型挺别致

网友C:
这种自动档位的表还能秒出结果?有点不可思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电压的时候会不会自动跳到电阻档,然后...............

暂时倒没出现

网友D:
da大神们来个der,网址都打不开

网友E:
HT1621B 笔段式LCD驱动IC
ETM1753应该是自己打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自动档位的表还能秒出结果?有点不可思议啊。

是哦,确实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1621B 笔段式LCD驱动IC
ETM1753应该是自己打标的

是的呢,网上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da大神们来个der,网址都打不开

是的呀,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造型挺别致

造型很别致

网友(2024-04-24):
引用 网友A:
测电压的时候会不会自动跳到电阻档,然后...............

这个不用担心。因为电阻档和电压档就是一个档。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自动档位的表还能秒出结果?有点不可思议啊。

这个表除了通断档比较慢其他档位还是比较快的,尤其电容档速度和测试效果与。普通万用表不在一个档次

网友:
要的 是准确其次是耐用,慢点也没关系,快也不是流水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自动档位的表还能秒出结果?有点不可思议啊。

如果是7501的芯片,那只要切电阻档不太慢,纯电阻档几乎是秒出结果,目前最快的手持表电阻档,没有之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