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昭阳E41的问题,难道只能用低压的内存吗

楼主(2023-11-29):
这电脑比较奇怪,难道只能用低压的内存吗,搞了几个相同的内存下去都用不了就想着在这问问各位

用1R的那个4G内存就没有问题,但是用这两个2R的就不行。难道要重新买一下

网友:
目测低电压的...

===========

网友:
PC3L就是低电压啊

网友A:
三星,海力士和镁光的低电压DDR3L,SPD里面电压是1.5/1.35V,高低电压都可以用的

网友:
内存条设计单面一个Bank 双面一个Bank 和两个Bank 主板支持2个Bank你插双面的4个 好久以前微型计算机还是电脑报有讲过  当年的ASUS p2b 4个槽我只选单面板  后来找到一条256M双面条 1个Bank

网友:
PC3L就是低电压的意思。

网友:
你已经实践了,还来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海力士和镁光的低电压DDR3L,SPD里面电压是1.5/1.35V,高低电压都可以用的 ...

我找到了条8G的DDR3 PC3L的,也不行不知道这个主板是不是不支持单条8G

网友:
E41是用的后缀带U的低压处理器所以你所选择的内存必须是PC3L低电压内存,然而右边那条是PC3标压内存肯定用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