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个新飞破壁机,跳闸

楼主(2023-11-29):
新飞1001还是1011,机型是xd-a8

楼主:
拆开量了一圈,没发现哪里短路。。发热盘60多欧,电机160多欧。。不知道哪里问题了,吃完饭再搞一下看看。

网友A:
拆开了,就拍下照片呢

网友B:
有可能漏电

网友C:
水封漏水,流到电机上了
换水封,吹干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了,就拍下照片呢

论坛最近很卡,传图会转圈圈或者Ajax出错。瞅能发先把文字发了,图慢慢再传吧。修不修得好还两说呢,要成功找到故障点就专门认真拍一下。

网友:
文图并茂看起来比较直观,期待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漏电

量过了,加热盘、电机绕组和地线之间都没有阻值。

网友:
跳闸估计是这机器短路的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过了,加热盘、电机绕组和地线之间都没有阻值。

测漏电用兆欧表比较保险。

网友:
应该是线圈绝缘问题

网友:
论坛这两天都随机跳闸

网友:
等待后续呢

网友:
应该从破壁机的插头处开始查起。严重短路才会跳闸。

网友:
先检查一下线路有没有问题,然后检查电机有没有烧坏,这个东西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水封漏水,流到电机上了
换水封,吹干电机

我的就是这样的问题,不过不是新飞,杂牌。

网友:
漏水漏电导致的。

网友:
搅拌功率800是不是虚标太多,是其他的两倍甚至以上。

网友:
线圈匝间有问题